客户要求深孔钻单枪深2M要求光洁度Ra1.6

楼主(2016-09-22):
是这样的,我们厂里的深孔枪钻客户觉得孔壁的光洁度太低了,一直用的焊接式的,问问工人工人说只能用新的也只能这样了。
不知道有没有社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胜感激!本人不是机械出身所以懂的不多。图片不会上传,发个网络地址吧http://tieba.baidu.com/p/4792113354

网友:
估计加了钱就可以提供光洁度。

网友:
改一下工艺参数能不能行呢!

网友:
吓我一跳,枪钻怎么可能做不出1.6.。看图才知道,你用的是BTA,喷吸钻,

这个粗糙度很感人,看图比例估计在40左右,1.6粗糙度你另外增加一序绗磨

就可以了。
真要上枪钻,0.8随随便便干,直径低于45左右,枪钻都可以用。直径越小,枪钻转速越高,光洁度越好。

网友(点评):
前辈要绗磨的话还要买台绗磨机床才行是吗?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发图指南,很多问题论坛里搜索一下,就有答案

网友(点评):
大哥我就是这么做的,上传了以后没有预览图点了,没用,不显示

网友(点评):
可能是你图片太大,另存JPG格式

网友:
要1.6很难,估计你6.3都到不了。按如下工艺能保3.2,目标1.6:旧钻头磨小单边0.2钻预孔,再用皂化液扩孔。

网友:
看你们产品的样子,比较尴尬

买台绗磨机吧,绗磨还得是小规格的尺寸,难找,油石也麻烦,虽然这个比较便宜

上枪钻吧,立式的行程不够,镗铣床上枪钻吧,这种规模的镗铣床价格比较凶……年产量没上百上千万特意配一台经济效益不划算

还是用这种喷吸钻的话,不如用刀片可替换的,周边有钨钢块和合金做支撑,粗糙度可能会好点,但不会好到哪里去。钻杆可以适当加粗,内孔缩小,增加刚性,降低钻杆震动,中心架位置结构稍微改一下,尼龙做成弹簧套筒结构,抗震,降低震动后,粗糙度也会好点。
好运- -

网友(点评):
大哥,机夹式的我也了解过,据说刀片要比焊接式的耐磨,好用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这里没有人用过,再一个机夹式的成本也高,不知道在经济上划不划得来,差距又有多大

楼主:
还有个问题问下各位前辈,现在厂里深孔的速度可以八小时八十米的样子,材料Q235B,孔径φ
25,一个钻头60块钱,可以打40米的样子。每次打的长度是1.5m(两头打就是一边1.5m共3m)左右,不知道有没有更高效的设备?这次打的是耐磨板,布氏硬度500-600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夹式

我用的是山特维克品牌的BTA,另外还有山东那产的BTA钻头,单价1850一个,最小的是39mm直径
再小你去看看,那种是换刀片的不是你这种图示的。你百度BTA看图片就有。
至于钻这种孔无非2个方案,BTA/枪钻
枪钻单价高,但是两把替换,一把用的时候一把自己去磨,效率很高的
BTA的话粗糙度是个问题,你图示给我看的BTA刀具,钨钢导向键没有,尼龙支撑板没有,加工肯定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山特维克品牌的BTA,另外还有山东那产的BTA钻头,单价1850一个,最小的是39mm直径
再小你去看看 ...

谢谢指点,看来机夹式的确实还是比较贵的。就是可能打出来的粗糙度可以低一点是吧?
打起来长度的话同样的材质您觉得哪种更长呢?综合起来哪种更加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看来机夹式的确实还是比较贵的。就是可能打出来的粗糙度可以低一点是吧?
打起来长度的话同样 ...

刀片是组合式的,一种平行四边形,两个刃口,另外一种是三角形的,基本上打45#的话15米不是问题,一片两刃平行四边形的刀片打30米以上很随便的,因为我们有自带设备,所以粗糙度不做要求,经常是打50~60米。。。但是磨损后震刀很厉害。
其次这种有周边钨钢块支撑板和尼龙支撑块,小合金支撑块支撑的,所以抗震效果好,3.2随便搞,但是1.6的话看运气,粗糙度要求高小孔直接用枪钻,大孔绗磨

网友(2021-10-15):
工艺优化一下就能解决,如果是材料的问题推荐换涂层刀具,油品也要更换。是在不行可以增加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