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热熔胶介质的液位检测探头适用哪一种方式

楼主(2016-09-22):
我们检查的介质是热熔胶,对探头的要求是直径在4-8mm,长度可以在25-50mm,出线要耐高温,探头需要安装在高温一百五六十度融化的热熔胶里的情况下,进行位置检测,检测的位置高度差一般在100-200mm,安装的时候探头横着安装在发热的容器内。在容器内高温的情况下,如果探头采用不锈钢,不会出现附着的现象,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好的感应检测方式,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上网搜:热处理传感器、温控传感器

网友:
   可以在网上找一下 Gems  XT-1000 磁致伸缩液位计

   主要参数:  4-20mA模拟量输出  不锈钢材质  最高介质温度-40℃至450℃

网友:
液压上用的液位计,不知道适合你这融化的热熔胶不?

网友A:
您是需要买产品,还是做产品。我们有产品完全可以满足您的检测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需要买产品,还是做产品。我们有产品完全可以满足您的检测需要?

我们需要的产品如有现成的当然好,如果需要定制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需要的产品如有现成的当然好,如果需要定制也是可以的

我的QQ414794139,如果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可以看这个网站,自己联系 http://www.newpeace.cn/    四川 德阳市新泰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网友(2016-12-28):
你好楼主,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2018-03-21):
我也需要这样的东西,楼主要是知道怎么处理了求告知一下

网友(2021-08-13):
通用智能液位物位传感器
■应用性广        适用于介电常数≥1.5的固体及液体
■检测稳定        不受泡沫的影响
■抗挂料性        可有效检测粘附性导电浆料
■结构紧凑        适合在狭小空间安装
■接液材质        PEEK及不锈钢,满足各种工业场合应用
■使用方便        可使用手操器在现场设定报警阈值,并查看测量值
■工作温度        标准型115℃, 散热型150℃
■输出模式        常开(NO)常闭(NC)输出 同时提供NO及NC输出,通过接线选择,方便现场应用

详情请浏览:祥润恒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