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社区大神,关于机械加工报价

楼主(2016-09-22):
社区各位大神中午好,本人是做非标自动化设备工装设计的,设备设计完成后需要找机械厂外协加工,但是不知道加工价格。群里做机加工的大神,能告诉我大概机加工成本嘛,这个涉及到我的项目报价。听有些大神讲,外包是按重量直接给机械厂的,这样省时省事,前期对于项目报价和成本也就会有一个大概。现在机械厂接受整台非标设备按重量整体外协么,大概的系数是多少?谢谢

网友A:
这可是一个老大难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一个老大难题了呢

就是啊,前期项目算计这个成本的时候好难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加工哪些配件

都是支承压头,连接块,过渡板,支撑座之类的,这个可能要寻找到一个具体的机械厂家,他熟悉了我的产品后,应该会给我一个大概的报价吧。

网友C:
供货商报价包含的内容是:材料费(如材料是你们提供的另说) 人工费 电费 机床折旧费(包括机床本身,刀具损耗,夹具费用) 最后再加上自身的利润
你现在问报价,一没图纸,二没材料,三没数量没法给你报,最简单的,询价的时候多找几家就行了,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多家询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货商报价包含的内容是:材料费(如材料是你们提供的另说) 人工费 电费 机床折旧费(包括机床本身,刀 ...

是的,现在刚开始做项目,这个多做几次就会了解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得不到答案了。我们都是核算材料费。简单的乘2,难的可能十多倍。没有利润就没有服务。知道加工工艺和工时可能会准一点。

网友:
一般会给你列出报价明细,包括:材料费、电镀、热处理、加工费,等等,也有笼统的一个零件多钱!但前提是有图纸!项目前期报价当然是笼统的估算了,不过需要对设备整体结构有个概念,还需要对机械加工方式价格了解才行。比如机械加工价格:车床一个小时多钱,铣床、电火花、线切割,要是一点概念都么有,那出来的价格就只能是忽悠自己了!

网友:
按重量比较简单可控。具体看你结构精度和复杂系数。大件2-2.5W/t,小件不好说大致在3-5w/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