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抓手的气动回路问题

楼主(2016-09-22):
如下图,一种机器人抓手,抓取物应该类似圆棒形式,两边同时夹紧,动作采用双气缸推动,并用齿轮齿条同步,现有一问题,搞不明白,就是气缸的进气和排气是相通的,是不是想实现恒压力的夹持?还是另有玄机?各位大侠有别的看法共同探讨。

网友:
同步性较好

网友:
画画气路图

网友:
有杆腔带气控单向阀,保证夹持安全,与无杆腔联通的是单向阀气控回路。

网友:
唉,去翻翻雄克的样本

网友:
也有用气流驱动的。

网友:
两气缸相同的进气和排气管道,还有齿轮齿条同步。这个气管设计不重要,这个接气路最简单而已吧,总之两气缸一个电磁阀就控制了,共同进气和排气。

网友(2018-09-02):
差速运动,工进,快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