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E/PT(BSP)/ZG等螺纹标准的区别和选用

楼主(2016-09-22):
如下面图片,SAE/PT BSP/ZG 螺纹标准的区别是什么?怎么选用?还有,SAE 1/4 的螺纹怎么相当于7/16-20UNF?

网友A:
充氟的快速接头?发现很多公司用的此类产品都是慈溪的一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氟的快速接头?发现很多公司用的此类产品都是慈溪的一个牌子

是的,右边两个快速接头是用的国产的,左边的连接件用的是USA的,密封性好。两者的连接螺纹不一致,中间加了一个连接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右边两个快速接头是用的国产的,左边的连接件用的是USA的,密封性好。两者的连接螺纹不一致,中间 ...

看了你发的帖子,发现干的活基本和你差不多(估计公司生产的产品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发的帖子,发现干的活基本和你差不多(估计公司生产的产品也差不多)

钣金这个行业其实挺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钣金这个行业其实挺窄的。

我们算暖通行业吧,我干的比较杂,有设备方面可能还带点生产管理方面,小企业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算暖通行业吧,我干的比较杂,有设备方面可能还带点生产管理方面,小企业就这样

我这边主要以钣金生产为主,有两条线组装工业空调。

楼主:
今上午查了些资料,算是将SAE螺纹标准弄懂了些, 开篇提到的SAE 1/4 的螺纹怎么相当于7/16-20UNF的问题找到答案了。
原来公称直径是指所连接的管道直径,显然螺纹直径比公称直径大1/4是螺纹连接管的内径OD,7/16-20UNF是螺纹的直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主要以钣金生产为主,有两条线组装工业空调。

我们从末端到主机基本上都做,另一个工厂在做磁悬浮机组(当年老板把磁悬浮压缩机技术卖给了丹佛斯,现在海尔做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从末端到主机基本上都做,另一个工厂在做磁悬浮机组(当年老板把磁悬浮压缩机技术卖给了丹佛斯,现在 ...

我们有在用丹佛斯的压缩机。

网友(2021-10-08):
引用 楼主:
钣金这个行业其实挺窄的。

钣金要看你做什么产品的,产品定位不一样的区别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