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油漆,然后机加工,如何避免夹具不破坏油漆面?

楼主(2016-09-22):
如果工件先油漆,后机加工的话,夹具的压紧点会在油漆面上留下痕迹,破坏了油漆面。怎么才能避免夹具破坏油漆面?夹具上垫一层东西行吗?盼高手指导下呀!

网友A:
分析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试出来了。肯定得找一个比较软一点的东西来垫上再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试出来了。肯定得找一个比较软一点的东西来垫上再装夹。

谢谢您的回复呀。抱歉我没说清楚。我问的其实是,垫上一个软的东西,会影响压紧机构压牢紧固吗?

楼主:
换句话说,如果在夹紧力作用点上垫一个软的东西,隔了这层软的东西,就夹不紧了,那么工件加工时就会有位移,就失去夹紧原本的作用了。不是吗?

网友(点评):
否夹紧主要看材料间的摩擦力及你垫的东西的形状稳定性。是否会破坏油漆主要是要考虑你垫的东西对油漆施加的表面应力是否大于油漆的附着力。掌握好夹紧的压力和对工件表面应力以及油漆附着力的关系平衡就能够夹紧了

网友B:
我们一般垫铜皮

网友(点评):
目前看只有这样了。

网友(点评):
垫铜皮是金属表面加垫,因为铜相对金属(碳钢或者合金钢)而不是油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垫铜皮

有道理,非常感谢!

网友:
要保证软的漆不破坏,又要做硬的冷加工,垫什么都不是太靠谱,
要么夹不牢,要么被夹坏,自己选吧

网友:
安装夹持面涂了油漆,夹紧时肯定会破坏油漆的,即使用铜片也会破坏,好点而已吧。
为什么不加工完后再涂油漆呢?

网友:
垫纸也是可以的 我这里大部分传统是磨过的大面垫纸压,至少铣削加工不会跑也不损伤工件

网友:
其实,压伤了再补补漆吧。

网友:
垫软东西,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摩擦力更大。

网友(点评):
摩擦力只是影响掐紧的一个因素..那压力呢.胶皮就是反例.

网友:
我公司加工中心使用赛弗龙做的夹爪。配合扭矩扳手。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增加接触面积,使用尼龙垫块.

网友:
非要全部上漆吗夹持部分不上漆可不可以

网友:
加工后用胶布裹上在喷漆不行吗

网友(2016-11-23):
http://www.cmiw.cn/thread-472748-1-1.html参考下这种新型的冰冻夹具,就不会破坏漆面

网友:
量大的话用铝爪,量小可包铝夹紧

网友:
尽量接触面做大一点,可能的话表面改为喷塑,喷塑的我每天在加工。

网友:
打磨用的纱布就可以的

网友:
用强磁吸盘的方法,中间可放一层纸,

网友(2016-12-24):
我们公司对于先油漆后加工的产品,是用补漆来处理,所谓的补漆就是用喷漆来盖住破坏的地方。

网友(2017-02-02):
补一波啊 别老钻牛角尖。

网友:
四爪卡盘。我用MC尼龙加上扭力扳手。25牛米的扭矩。电镀油漆和静电油漆的产品。表面装夹后无任何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