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铝型材与方管如何连接?

楼主(2016-09-22):
如上图所示的架子,中间的梁小弟想用铝型材连接,方管和铝型材都是40x40的。

求教画圈处两者如何衔接起来。

小弟的想法是:
1.用连接流利条的零件架在方管上,然后连接方管,如下图所示的零件:
2.在铝型材端面中间攻丝,然后再连接
求教前辈们,是否可行?

网友A:
铝型材一般都有多种配套的连接件的啊,你找到连接件,考虑如何把连接件安装在方管上就好了,自己做一个干哈?

网友:
1.可行
2.还可以焊接、铆接、自攻螺钉把合

网友:
铝型材有那标准件的连接块的,购买铝型材时可以一起购买,即使现在购买也可以,网上也可以找到。

网友:
铝型材连接不是问题,后面的焊接框架才是问题。(单说截图显示的部分,不知道下面的部分是什么结构)

网友:
现在焊接的铁架子,不一定比铝型材便宜,精度和美观上,还铝型材更好点,全用铝型材吧

网友B:
直接割一块不锈钢板!搞厚点
打三个孔!就好了!

网友C:
你这样作架子不牢靠,必需长度方向整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作架子不牢靠,必需长度方向整条!

你好,铝型材的作用就是充当滑轨。放几个气动工具,估计1m长度垂直方向承受十几公斤的力。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只要无震动、不飞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割一块不锈钢板!搞厚点
打三个孔!就好了!

你好,钢板是放在方管上,然后用梯形螺母和铝型材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型材一般都有多种配套的连接件的啊,你找到连接件,考虑如何把连接件安装在方管上就好了,自己做一个干哈 ...

看了下相关紧固件,都是型材和型材连接的啊,比如梯形螺母之类的

网友:
不是有角铝吗

网友:
方管上开孔与型材用角块连接。

网友:
上面或者下面上一块板链接,承载大就上下各一块。也可以直接上螺丝链接,那样最好再洗掉一面,不然扳手不好上紧。

网友D:
类似于这种结构吧,上下两块板加紧的,你可以多打两个孔。但是这个成本要高一点。

网友:
直角板连接

网友:
角件就可以嘛,很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于这种结构吧,上下两块板加紧的,你可以多打两个孔。但是这个成本要高一点。

是这样的,这样的结构是不是还需要在铝型材上开孔,用一般的螺栓连接,不用梯形螺母?

网友:
一根40*40的铝合金型材直通到头,与40*40方管联接用铸造的铝合金直角,直角在网上是可以采购的。

网友:
角铝连接是挺多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在40方通的端面直接焊一块10厚的铁块,上面攻螺牙,然后直接一根40型材在三个对应的地方打螺丝过孔
这样直接螺丝锁起来,另外如果强度不够,还可以加加强筋,留有余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这样的结构是不是还需要在铝型材上开孔,用一般的螺栓连接,不用梯形螺母?

铝型材上不需要开孔啊,直接梯形螺母好了,担心强度不够,一边搞两个。

网友E:
上下各两片钢板将两个方管连接起来,可用焊接或者螺栓
然后再将钢板与铝材连接起来,用螺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下各两片钢板将两个方管连接起来,可用焊接或者螺栓
然后再将钢板与铝材连接起来,用螺栓

额,不好意思,我理解错误,连接两个铝材,然后与方管连接。

网友:
铝型材相配套的各种连接件多的很,楼主可以看看铝型材的供应商提供的选型资料

网友:
直接用铝型材角件连接就是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一根长的铝型材,放置方管下方,两端对穿孔螺丝固定,中间用螺丝从方管上方用螺丝固定到铝型材,相对简单好操作点

网友:
第一,为什么方管不换成铝型材呢?
第二,如果用方管,可以使用型材角件连接,但要看你壁厚多少?
第三,如果方管内空间足够可以在型材断面攻丝,这也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可以用铝拐角

网友:
在方管上先留好孔位,直接做个L型的钣金或者用40型材的连接件就可以了.不知楼主是处于什么因素的考虑,个人建议不要用这种混搭的方式,要么纯方管焊接,要么型材拼装,这种混搭设计在外观上在负荷上并不算好。

网友:
好好的型材,为什么非得断开?

网友:
可以,想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于这种结构吧,上下两块板加紧的,你可以多打两个孔。但是这个成本要高一点。

这个方法可以,或者在侧面加一段角铝连接,角铝可直接焊接,另一端与型材打孔与角铝实用螺栓连接。

网友:
还是全用铝型材吧。

网友:
为什么不全部用铝型材呢

网友:
你就把它当成铝型材连就好了

网友:
就是铝型材配件里面有,方管攻丝

网友:
上下用5mm厚钢板连接,在方通上打孔。

网友F(2017-06-27):
铝型材如何连接成三角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铝型材如何连接成三角形??

刚拿铝型材目录看了,上面有连接件

网友(2018-11-14):
求一份铝型材库 ,qq2751126130@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