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体如何固定到球体上?

楼主(2016-09-22):
各位大侠,如图片所示,无人机上有个球形摄像头,为了在暗处能拍摄清楚,需要加装一个LED灯,目前只找到一种圆柱形的筒灯,这个筒灯如何固定到摄像头上啊?   双面胶?绑带?还是有其他的灯?

(LED灯不能固定到机架上,因为飞机停在某处时,摄像头要调好几个角度拍摄)

网友:
做个塑料件夹住此灯,塑料夹粘在摄像头上。

网友(点评):
用碳纤维板有没有可能? 用AB胶?

网友(点评):
没有震动力AB胶可用,还有环氧树脂可用

网友:
口香糖,橡皮泥,鼻涕

网友:
小朋友是玩机械的吗?

网友(点评):
笑话我呢 出个招啊

网友A:
LED灯要想办法固定到球形摄像头上,LED灯先用塑料件固定,塑料件再想办法固定到球形摄像头上,胶水、拧自攻螺钉,等等。

网友(点评):
就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灯要想办法固定到球形摄像头上,LED灯先用塑料件固定,塑料件再想办法固定到球形摄像头上,胶水、拧自攻 ...

作为2楼的完美解释,暂定做方案一
求方案二... ...

网友:
方案2:别乱搞的摄像头转不动了,你先了解下摄像头旋转最大输出力。要不早晚搞出事来。最好固定后面那个架上左右旋转,架子承重。然后做个铰链跟摄像头上下随动。

网友(点评):
“然后做个铰链跟摄像头上下随动”,没看懂(囧)

网友:
大疆的啊,连接处有电机,我业余爱好玩航模的最近研究无人机呢

网友:
有时间去看一下成像系统的LED怎么固定不就明白啦。

网友:
有那种圆环状的LED灯,也叫环形光源,楼主找找看

网友:
我一般是把塑料壳烧化了,然后趁热,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