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求助

楼主(2016-09-22):
大神们怎样在没有标注的情况下判定一个换向阀哪个是进气,哪个是出气,哪个是排气?

网友A:
二位三通阀?
如果是二位三通阀,不通电时,通个压缩空气,不通的一个就是进气口。
先安装好这个进气管,通电,那个孔有出压缩空气的,就是出气口;另一个是排气口,安装消声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位三通阀?
如果是二位三通阀,不通电时,通个压缩空气,不通的一个就是进气口。
先安装好这个进气管, ...

如果在不通气不通电滴情况下能分辨出来吗?我现在买了一个两file:///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1099038707\Image\C2C\8E3A5B728E14F15C4719650604C29FF0.jpg位三通阀,但上边没标注字母,我不太确定我接的对不对。file:///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1099038707\Image\C2C\8E3A5B728E14F15C4719650604C29FF0.jpgfile:///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1099038707\Image\C2C\8E3A5B728E14F15C4719650604C29FF0.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在不通气不通电滴情况下能分辨出来吗?我现在买了一个两位三通阀,但上边没标注字母,我不太确定我接 ...

还要搞那么复杂。不想通气的话,那放点水总可以吧,水能流过去的,就不是进气口。

网友B:
我问个问题 你买的 为啥不找卖家给你分清楚?

网友:
如果装反了,再重新装也可以。

网友C:
这问题就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个问题 你买的 为啥不找卖家给你分清楚?

别人买的,最后还是问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就奇怪

哪儿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儿奇怪?

正着看,下面进气

网友D:
P,A,T,B,R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T,B,R不知道吗

上面没标注,眼看那个能直观的看出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没标注,眼看那个能直观的看出来吗?

阀方向摆正,上面进气,下面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阀方向摆正,上面进气,下面出气

谢谢大神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