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可以跟导轨结合在一起吗?

楼主(2016-09-22):
      看天闲着没事逛论文,发现了一篇专利,是这么写的,导轨上装有带传动系统,一端是电机和皮带轮,一端是传动轮,二轮之间是皮带,导轨怎么和皮带轮结合在一起,还有,皮带和滑轮组结合,带动滑轮转动,滑轮通过一个长干与屏幕连接,然后屏幕就可以自由左右移动了,滑轮应该怎么个移动法才能带动屏幕,这里的导轨就是起个支撑作用嘛,导轨上还装着挂屏幕的支架,我咋想不出来怎么个悬挂方法呢,导轨呢,直接挂在墙上吗。。来个帅哥或者前辈只点没做过实物的小白。。

网友A:
是不是高速滑台的结构

网友:
有个图,就一目了然了。
“滑轮通过一个长干与屏幕连接,然后屏幕就可以自由左右移动了,”这部分表达好像不够清楚,可能难以明白。

网友:
   跟我括号内:看天闲着没事逛论文,发现了一篇专利,是这么写的,导轨上装有带传动系统,一端是电机和皮带轮,一端是传动轮,二轮之间是皮带,导轨怎么和皮带轮结合在一起,还有,皮带和滑轮组结合,带动滑轮转动,滑轮通过一个长干与屏幕连接,然后屏幕就可以自由左右移动了(把它看成普通车床那大拖板结构,然后用皮带连接拖板手轮(这里变带轮)和电机。这样不是可以移动了。OK),
滑轮应该怎么个移动法才能带动屏幕,这里的导轨就是起个支撑作用嘛,导轨上还装着挂屏幕的支架,我咋想不出来怎么个悬挂方法呢,导轨呢,直接挂在墙上吗。(再在大拖板上安装一个挂屏幕的“蓝球架”。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高速滑台的结构

这就是一个带动屏幕移动的平移机构,没有滑台类型,就是个普通滑台吧

网友:
专利上写的东西你都看得懂!

网友:
感觉有点像挂窗帘的机构。

网友B:
导轨是导向。皮带是驱动。数控机床里有些小运动就这么配置的例如断刀检测。
这个无非就是移动的部件上安了个屏幕

网友C:
原文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是导向。皮带是驱动。数控机床里有些小运动就这么配置的例如断刀检测。
这个无非就是移动的部件上安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文贴出来

乱七八糟,其实很简单,没啥技术含量,还是不贴了,很冗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