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三轮车板簧,哪种连接方式更好?

楼主(2016-09-22):
电动三轮车,板簧有两种连接方式:
一,板簧通过两个可转动吊耳与车架连接,车轮轴固定在板簧上,再通过拉杆和车架固定,拉杆长度可调节。(红色图片)
二,板簧通过一个可转动吊耳与车架连接,车轮轴固定在板簧上,再通过拉杆和车架固定,拉杆长度可调节。(蓝色图片)
想知道这两种连接方式,在减振和刹车方面有什么区别,希望有经验的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只知道第二种方式在油车上用的比较多,不过油车拉杆用的很少,
猜想这两种连接方式跟车辆载重有关,跟减震和刹车是什么影响关系,还真不清楚

网友A:
第一种好。因为第二种不转动的吊耳--右半部板簧--不可调拉杆,这形成死三角,以致板簧失效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好。因为第二种不转动的吊耳--右半部板簧--不可调拉杆,这形成死三角,以致板簧失效一半。

第一种在重载下坡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刹不住车?

网友(点评):
轻载时跳动(平坡也会),其它影响不会有。

网友:
两个CAD图完全一样。

网友(点评):
不一样,板簧与车架右边连接,一个是硬连接,一个是铰接。

网友:
直觉告诉我第二种比第一种好。

网友:
第二种拉杆的力学负载比第一种大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愿闻其详。

网友:
板簧与拉杆合在一起用,还真不明白是怎么想的。
板簧设计有几个问题:1、轴转向问题,以你的方案2没有拉杆的状况分析,转向行驶时,在离心力向外侧,外侧车轮负荷增加,板簧被压缩,“弓”变平,轮轴向后移动,内侧正好相反,这个现象的结果会使转向幅度增加,出现所谓“过度转向”现象,对高速行驶的汽车来说,这个趋势要命,应该努力避免。于是就不会是这么个布置,一般两个支点前低后高,也有把浮动支点放在前面的,但这样就会有问题2、附加载荷问题,即制动时车桥转动对板簧形成的附加弯矩,制动力通过板簧传递到车体,板簧受拉与受压,状况完全不同。3,路面不平作用与车轮时对板簧形成的力是压还是拉……等等。
可以肯定,这两个布置形式不会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作品,很另类,但对车还是有些理解。方案1原理上对,板簧承受垂直载荷,横向载荷,纵向载荷由拉杆承受。方案2没道理,拉杆多余,与板簧前段构成了个死三角,变成了刚性体,丧失减震作用,也产生很大的附加载荷。

网友:
拉杆的角度有问题,重载轻载对减震系统有附加作用力。

网友:
不知道上边的大侠为什么说板簧不能和拉杆一起用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eZHxSZBlV58Z04BGMkAcn0x0pJYJftSS8emWkptLGjIV0Bj-ULhsCBJmv62BjvvDNJVh2HC5qOELIICoztczM9jzk1LWiiATcHAOZgKmOgrsI2j6kqnk0IRVX7KIcjAo3dMqm9rcWCVe3IsDfysRmL2G-vcTsQKoFg_UD0g_i43uQltmaLTaJSzQgRhWyiWpGxX8OoSlynlg8e-Pah-I_

网友(点评):
此拉杆非彼拉杆。画个机构简图,进而做运动分析,看看动起来之后会发生什么,找到理由不难。

网友(点评):
第二种在有负载的时候拉杆转动,板簧压缩,车轴会有后移,但会有一个卡死的位置。是这样吗?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个人愚见
第二种的车架会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