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热量换算

楼主(2016-09-22):
用5度的水去冷却2吨的物料,物料也是水,水的温度是125度,需要降到15度,求需要5度的冷却水多少量

网友A:
刚才有个类似贴,用能量守恒算一下,别忘了水到100度还有一个汽化能耗

网友B:
125度是什么状态下?

网友:
工程热力学了

网友:
初中物理好像就有类似的题目吧。

网友C:
水的最高温度不是100度吗?难道是高压状态下?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考虑100度时的气化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的最高温度不是100度吗?难道是高压状态下?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考虑100度时的气化能耗?

是在有压力的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有个类似贴,用能量守恒算一下,别忘了水到100度还有一个汽化能耗

不会算哈,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度是什么状态下?

在密封容器中

网友(2017-07-05):
要是液态的应该就不用考虑汽化的问题

网友(2018-02-05):
能量守恒,考虑气化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