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看得出这个气管接头是什么品牌的吗?

楼主(2016-09-22):
请问各位大神,有谁看得出图片中的接头是什么品牌的吗?

网友A:
气管?怎么看着像液压的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管?怎么看着像液压的连接方式

连接的气缸

网友:
肯定是气管了,而且是快换接头,插进去就行。
这些接头没有标注品牌的,或者看一看那些气缸和换向阀有没有贴着品牌,一般都一样品牌的。

网友:
从图片上看上面有刻的字码,查看一下。

网友:
汽车维修部可压好,尺寸配得上也有现成的

网友:
另一头接的是压力表吗?

网友:
SMC应该有这种接头

网友:
一个气管接头,接法这么复杂,目的何在?

网友:
没必要知道是哪家的,市场上能抓到,只需要知道管径拍张照片市场上抓就行。

楼主:
给别的主机厂做的改造线

我看着像是Parker的,上面应该不是一个快换接头,是一个手动滑阀。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型号。有没有熟悉Parker元器件的大神在呀

网友:
要牌子干嘛,就是终端接头,防腐就用316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