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机器人抖动问题排查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2016-09-22):
比如机械上可以查各个地方的公差、装配精度,机械结构刚度等等,

其他方面比如控制等等呢?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安装西洋医学的观点,抖哪里治哪里。问题是楼主怎么抖的都没有说明白,让人怎么说呢?

网友A:
拿医用听诊器听,从上到下一节节的听。

网友:
外行路过,间隙和控制可能会造成抖动。

网友:
还是查查程序呗。谁家机器人总哆嗦啊。谐波减速机装的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说的不详细,不过一般的机械抖动,和传动环有关系的,看看齿轮部分传动是不是有问题,零件是否加工到位,安装是否到位,电机与转动轴之间是否同心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医用听诊器听,从上到下一节节的听。

用医用听诊器听这个有点太专业了吧,哈哈
经验不太丰富听那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