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同行谁做螺旋桨的加工??

楼主(2016-09-22):
用五轴机床加工时,叶片会颤动,不能很好的保证公差要求,,,怎么设计合适的夹角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请问你做的那个螺旋浆多大,什么材料? 我想买你那个公差不达要求的螺旋浆。

网友:
我们公司做过,木质螺旋桨,三轴即可,有实际成熟案例

网友(点评):
在三轴机床基础上是否需要增加第四轴呢?没有第四轴仅靠三个进给轴真的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三轴做螺伞到有过,但精度不高。做螺旋真还想不出。要不螺旋升角多大?

网友(点评):
具体工艺我没有接触,木质的,用于航模和无人等,精度可以,好像最后有人工

网友:
加工时,减小背吃刀量是否可以呢?

网友:
改螺旋铣,并且转速来回调整一下看。

网友:
高速,小进刀量,只懂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做的那个螺旋浆多大,什么材料? 我想买你那个公差不达要求的螺旋浆。

我们这里是做的水雷的螺旋桨,一般材料是铝的或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是做的水雷的螺旋桨,一般材料是铝的或铜的。。。

是当年炸成定远号的水雷吗?又是军工的,想买个回来混练加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