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设备的噪音

楼主(2016-09-22):
     该设备有3台600L/min齿轮泵运转,设备正前方1米噪音90分贝,想在箱体内加隔音棉降噪,不知什么类型隔音棉好请教各位大侠。噪音主要是高频,电机功率11kw。
     我选了一种隔音棉,没什么效果,如下图

401250

401250

401251

401251

401252

401252

401253

401253

401254

401254

网友:
如果象你图版这样框起来搞,去KTV了解一下。那里到专业。另外,苏州有家台资,把冲床放在CNC车间,他们作法看上去就是夹层波形板。

网友:
图上的隔音方式有问题,高频声音的方向性虽然较强,但声音的传播方式不紧紧是空气,还可以通过基体传导出来,给齿轮泵套波浪棉在特定情况下妨碍散热,反而是一种隐患。

用聚酯纤维吸音会比波浪棉效果好很多,这是我做汽车隔音时学习了解到的。

钣金传导可以用止震垫消除,效果明显,这是我实践得出的。

最佳隔离方式就是做个罩子把液压站完整罩住。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做个大罩子

网友:
噪音是一个全方位的方案处理,你这样局部处理是没有效果的,要一定程度的密封,声音才不会传递出来,建议了解一下声音特性吧。
我也是最近做一个噪音处理方案。

网友:
有专业做隔音的厂家,最好交给专业的做

网友:
这样效果好吗,不行换静音房吧

网友:
你用的是减震材料,对噪声的作用微乎其微。从原理出发,理想的隔声结构构成如下,从里向外:冲孔钢板+玻璃纤维布+厚度10cm、体密度120kg/立方米的岩棉板+2mm厚、含金属及石料粉末的专用隔声橡胶板+2mm厚冷轧钢板。按规范选择材料,精细施工,结构间隙处理得法,这个结构理论上的隔声量可达60dB,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做到不低于20dB隔声量。本人曾用这一方案将一球磨机车间的噪声从128dB降到约70dB。

网友:
你那白色的不就是鸡蛋棉吗?效果不行吗?

网友:
这设备只能专门做个隔音房了,加上空调调节,这噪音太大了。其实可以找专业的隔音厂家来做,效果好,方便;有时自己不专业,搞不好,花了时间金钱。

网友:
       3楼的前辈说得在理,根本原因是隔音的方式存在问题。作为传声介质,金属的效果要远远强于空气。此处齿轮泵与外壳钣金是刚性连接,可以认为齿轮泵与整个外壳钣金都是噪声源,仅仅用隔音棉裹住齿轮泵并不能阻止声音向外界传播,反而严重影响齿轮泵的散热(既然开了散热的百叶窗,这里又裹上棉,岂不矛盾)。小弟认为用隔音板做成罩子将整个设备罩住,并在设备与地面之间加吸震垫,效果应该会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