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采用什么材料或表面处理,来防锈!

楼主(2016-09-22):
我现在设计一机架,用到螺杆提升,在相对潮湿的地方,不能生锈,螺杆那地方不知道怎样防锈,我想选304,怕不好加工,其实那螺杆只是调整用,第一次调试好后很少会再用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涂抹干油

网友:
涂防锈油,热喷涂 电镀  看成本和是否方便吧

网友:
即使选用不锈钢的材料,还是需要做表面处理来防锈的。

网友A:
加个风琴防护罩完了

网友(点评):
这个能防锈?

网友:
在淘宝上有现成的不锈钢螺杆卖,看看合适你不?SUS316是耐酸碱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风琴防护罩完了

别管多潮湿,加一个总归好点

网友:
要防锈的螺杆,材料当然可选择不锈钢材料,至于加工,不用担心的;由于不用经常拆,安装好,再涂上防锈油,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6-11-30):
试试达克罗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