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等级以及锁紧力矩

楼主(2016-09-23):
螺栓的等级以及锁紧力矩
一、螺栓的性能等级
      钢结构连接用螺栓性能等级分3.64.64.85.66.88.89.810.912.910余个等级,其中8.8级及以上螺栓材质为低碳合金钢或中碳钢并经热处理(淬火、回火),通称为高强度螺栓,其余通称为普通螺栓。 螺栓性能等级标号有两部分数字组成,分别表示螺栓材料的公称抗拉强度值和屈强比值。
     例如,性能等级4.6级的螺栓,其含义是:
1、螺栓材质公称抗拉强度达400MPa级;
2、螺栓材质的屈强比值为0.6
3、螺栓材质的公称屈服强度达400×0.6=240MPa
     性能等级10.9级高强度螺栓,含义是:
1、螺栓材质公称抗拉强度达1000MPa级;
2、螺栓材质的屈强比值为0.9
3、螺栓材质的公称屈服强度达1000×0.9=900MPa
     螺栓性能等级的含义是国际通用的标准,相同性能等级的螺栓,不管其材料和产地的区别,其性能是相同的,设计上只选用性能等级即可
     拧紧扭矩M=KFd   式中:M-拧紧扭矩,NmK-拧紧扭矩系数;F-拧紧力kNd-螺纹直径,mm

内六角

外六角

螺栓直径

螺栓强度等级

螺  栓

螺  栓

3.6

5.6

6.9

8.8

10.9

12.9

S(mm)

S(mm)

M(mm)

Fv(N)

Ma(Nm)

Fv(N)

Ma(Nm)

Fv(N)

Ma(Nm)

Fv(N)

Ma(Nm)

Fv(N)

Ma(Nm)

Fv(N)

Ma(Nm)

1.5

4

M2

255

0.1

345

0.15

710

0.3

835

0.35

1,170

0.5

1,415

0.6

2

5

M2.5

485

0.26

655

0.35

1,310

0.71

1,550

0.83

2,180

1.18

2,620

1.4

2.25

5.5

M3

630

0.37

1,050

0.62

1,700

0.99

2,250

1.3

3,150

1.9

3,800

2.2

6

M3.5

850

0.57

1,400

0.95

2,250

1.5

3,000

2

4,250

2.9

5,100

3.4

3

7

M4

1,100

0.85

1,850

1.4

2,900

2.3

3,900

3

5,750

4.4

6,700

5.1

4

8、9

M5

1,800

1.7

3,000

2.8

4,800

4.5

6,400

5.9

9,400

8.7

11,000

10

5

10

M6

2,550

2.9

4,200

4.8

6,750

7.7

9,000

10

13,200

15

15,500

18

6

13、14

M8

4,650

7

7,750

12

12,400

19

16,500

25

24,300

36

28,400

43

8

15、17

M10

7,400

14

12,300

23

19,700

37

26,300

49

38,700

72

45,200

84

10

19、21

M12

10,800

24

18,000

40

28,800

65

38,400

85

56,500

125

66,000

145

12

22、23

M14

14,800

39

24,700

64

39,500

105

52,500

135

77,500

200

90,500

235

14

24、26

M16

20,400

59

34,000

98

54,500

155

72,500

210

107,000

310

125,000

365

27

M18

24,800

81

41,300

135

66,000

215

91,000

300

129,000

430

152,000

500

17

30

M20

31,900

115

53,000

190

85,000

305

117,000

425

166,000

610

195,000

710

32

M22

39,900

155

66,500

260

106,000

415

146,000

580

208,000

820

244,000

960

19

36

M24

45,900

200

76,500

330

122,000

530

168,000

730

240,000

1,050

281,000

1,220

41

M27

80,500

295

100,000

490

161,000

780

222,000

1,100

316,000

1,550

369,000

1,800

22

46

M30

73,500

395

122,000

660

196,000

1,050

269,000

1,450

384,000

2,100

449,000

2,450

50

M33

91,500

540

153,000

900

244,000

1,450

326,000

1,900

458,000

2,700

550,000

3,250

27

55

M36

107,000

690

179,000

1,150

287,000

1,850

382,000

2,450

537,000

3,450

645,000

4,150

60

M39

129,000

900

215,000

1,500

345,000

2,400

460,000

3,200

646,000

4,500

775,000

5,400

32

65

M42

148,000

1,100

247,000

1,850

395,000

2,950

526,000

3,950

740,000

5,550

888,000

6,650

70

M45

173,000

1,400

289,000

2,300

462,000

3,700

616,000

4,950

867,000

6,950

1,050,000

8,350

36

75

M48

195,000

1,700

325,000

2,800

520,000

4,450

693,000

5,950

974,000

8,400

1,150,000,

10,100

80

M52

234,000

2,150

390,000

3,600

624,000

5,750

832,000

7,650

1,169,000

10,800

1,403,000

12,900

41

85

M56

270,000

2,700

450,000

4,500

719,000

7,150

959,000

9,550

1,349,000

13,400

1,618,000

16,100

90

M60

315,000

3,350

525,000

5,550

841,000

8,900

1,121,000

11,900

1,576,000

16,700

1,892,000

20,000

46

95

M64

357,000

4,000

595,000

6,700

951,000

10,700

1,268,000

14,300

1,784,000

21,100

2,140,000

24,100

S-内六角或外六方两平行边距离

Fv-螺栓预紧力

Ma-螺栓扭矩

二、螺纹联接的拧紧力矩计算
MtK×P0×d×103 N.m
K:拧紧力系数   d:螺纹公称直径
P0预紧力
P0σ0×As     As也可由下面表查出
As=π×ds2/4     ds:螺纹部分危险剖面的计算直径
ds=(d2d3/2   d3= d1H/6  H:螺纹牙的公称工作高度
σ0 =(0.50.7σs    σs――――螺栓材料的屈服极限N/mm2 (与强度等级相关,材质决定)
K值查表:(K值计算公式略)

摩擦表面状况

K

有润滑

无润滑

精加工表面

0.10

0.12

一般加工表面

0.13~0.15

0.18~0.21

表面氧化

0.20

0.24

0.18

0.22

干燥的粗加工表面

0.26~0.3

σs查表:
  螺纹性能等级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σs 或σ0.2N/mm2

180

240

320

300

400

480

640

720

900

1080

As查表:

  螺纹公称直径d/mm

3

3.5

4

5

6

7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7

30

33

36

  公称应力截面积As/mm2

5.03

6.78

8.78

14.2

20.1

28.9

36.6

58

84.3

115

157

192

245

303

353

459

561

694

817

通过计算得到螺栓联接拧紧力矩如下表所示:

表面被氧化(无润滑)的螺纹联接的拧紧力矩值(单位:N.m
  性能等级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螺纹直径d/mm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3

0.33

0.46

0.43

0.61

0.58

0.81

0.54

0.76

0.72

1.01

0.87

1.22

1.16

1.62

1.30

1.83

1.63

2.28

1.96

2.74

3.5

0.51

0.72

0.68

0.96

0.91

1.28

0.85

1.20

1.14

1.59

1.37

1.91

1.82

2.55

2.05

2.87

2.56

3.59

3.08

4.31

4

0.76

1.06

1.01

1.42

1.35

1.89

1.26

1.77

1.69

2.36

2.02

2.83

2.70

3.78

3.03

4.25

3.79

5.31

4.55

6.37

5

1.53

2.15

2.04

2.86

2.73

3.82

2.56

3.58

3.41

4.77

4.09

5.73

5.45

7.63

6.13

8.59

7.67

10.74

9.20

12.88

6

2.60

3.65

3.47

4.86

4.63

6.48

4.34

6.08

5.79

8.10

6.95

9.73

9.26

12.97

10.42

14.59

13.02

18.23

15.63

21.88

7

4.37

6.12

5.83

8.16

7.77

10.88

7.28

10.20

9.71

13.59

11.65

16.31

15.54

21.75

17.48

24.47

21.85

30.59

26.22

36.71

8

6.32

8.85

8.43

11.81

11.24

15.74

10.54

14.76

14.05

19.68

16.87

23.61

22.49

31.48

25.30

35.42

31.62

44.27

37.95

53.13

10

12.53

17.54

16.70

23.39

22.27

31.18

20.88

29.23

27.84

38.98

33.41

46.77

44.54

62.36

50.11

70.16

62.64

87.70

75.17

105.24

12

21.85

30.59

29.13

40.79

38.85

54.38

36.42

50.98

48.56

67.98

58.27

81.58

77.69

108.77

87.40

122.36

109.25

152.95

131.10

183.54

14

34.78

48.69

46.37

64.92

61.82

86.55

57.96

81.14

77.28

108.19

92.74

129.83

123.65

173.11

139.10

194.75

173.88

243.43

208.66

292.12

16

54.26

75.96

72.35

101.28

96.46

135.05

90.43

126.60

120.58

168.81

144.69

202.57

192.92

270.09

217.04

303.85

271.30

379.81

325.56

455.78

18

74.65

104.51

99.53

139.35

132.71

185.79

124.42

174.18

165.89

232.24

199.07

278.69

265.42

371.59

298.60

418.04

373.25

522.55

447.90

627.06

20

105.84

148.18

141.12

197.57

188.16

263.42

176.40

246.96

235.20

329.28

282.24

395.14

376.32

526.85

423.36

592.70

529.20

740.88

635.04

889.06

22

143.99

201.58

191.98

268.77

255.97

358.36

239.98

335.97

319.97

447.96

383.96

537.55

511.95

716.73

575.94

806.32

719.93

1007.90

863.91

1209.48

24

183.00

256.19

243.99

341.59

325.32

455.45

304.99

426.99

406.66

569.32

487.99

683.18

650.65

910.91

731.98

1024.77

914.98

1280.97

1097.97

1537.16

27

267.69

374.76

356.92

499.69

475.89

666.25

446.15

624.61

594.86

832.81

713.84

999.37

951.78

1332.50

1070.76

1499.06

1338.44

1873.82

1606.13

2248.59

30

363.53

508.94

484.70

678.59

646.27

904.78

605.88

848.23

807.84

1130.98

969.41

1357.17

1292.54

1809.56

1454.11

2035.76

1817.64

2544.70

2181.17

3053.64

33

494.68

692.56

659.58

923.41

879.44

1231.21

824.47

1154.26

1099.30

1539.01

1319.16

1846.82

1758.87

2462.42

1978.73

2770.23

2473.42

3462.78

2968.10

4155.34

36

635.30

889.42

847.07

1185.89

1129.42

1581.19

1058.83

1482.36

1411.78

1976.49

1694.13

2371.78

2258.84

3162.38

2541.20

3557.68

3176.50

4447.09

3811.80

5336.51

表面被氧化(有润滑)的螺纹联接的拧紧力矩值(单位:N.m
  性能等级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螺纹直径d/mm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3

0.27

0.38

0.36

0.51

0.48

0.68

0.45

0.63

0.60

0.85

0.72

1.01

0.97

1.35

1.09

1.52

1.36

1.90

1.63

2.28

3.5

0.43

0.60

0.57

0.80

0.76

1.06

0.71

1.00

0.95

1.33

1.14

1.59

1.52

2.13

1.71

2.39

2.14

2.99

2.56

3.59

4

0.63

0.89

0.84

1.18

1.12

1.57

1.05

1.48

1.40

1.97

1.69

2.36

2.25

3.15

2.53

3.54

3.16

4.43

3.79

5.31

5

1.28

1.79

1.70

2.39

2.27

3.18

2.13

2.98

2.84

3.98

3.41

4.77

4.54

6.36

5.11

7.16

6.39

8.95

7.67

10.74

6

2.17

3.04

2.89

4.05

3.86

5.40

3.62

5.07

4.82

6.75

5.79

8.10

7.72

10.81

8.68

12.16

10.85

15.20

13.02

18.23

7

3.64

5.10

4.86

6.80

6.47

9.06

6.07

8.50

8.09

11.33

9.71

13.59

12.95

18.13

14.57

20.39

18.21

25.49

21.85

30.59

8

5.27

7.38

7.03

9.84

9.37

13.12

8.78

12.30

11.71

16.40

14.05

19.68

18.74

26.23

21.08

29.51

26.35

36.89

31.62

44.27

10

10.44

14.62

13.92

19.49

18.56

25.98

17.40

24.36

23.20

32.48

27.84

38.98

37.12

51.97

41.76

58.46

52.20

73.08

62.64

87.70

12

18.21

25.49

24.28

33.99

32.37

45.32

30.35

42.49

40.46

56.65

48.56

67.98

64.74

90.64

72.84

101.97

91.04

127.46

109.25

152.95

14

28.98

40.57

38.64

54.10

51.52

72.13

48.30

67.62

64.40

90.16

77.28

108.19

103.04

144.26

115.92

162.29

144.90

202.86

173.88

243.43

16

45.22

63.30

60.29

84.40

80.38

112.54

75.36

105.50

100.48

140.67

120.58

168.81

160.77

225.08

180.86

253.21

226.08

316.51

271.30

379.81

18

62.21

87.09

82.94

116.12

110.59

154.83

103.68

145.15

138.24

193.54

165.89

232.24

221.18

309.66

248.83

348.36

311.04

435.46

373.25

522.55

20

88.20

123.48

117.60

164.64

156.80

219.52

147.00

205.80

196.00

274.40

235.20

329.28

313.60

439.04

352.80

493.92

441.00

617.40

529.20

740.88

22

119.99

167.98

159.98

223.98

213.31

298.64

199.98

279.97

266.64

373.30

319.97

447.96

426.62

597.27

479.95

671.93

599.94

839.92

719.93

1007.90

24

152.50

213.49

203.33

284.66

271.10

379.55

254.16

355.82

338.88

474.43

406.66

569.32

542.21

759.09

609.98

853.98

762.48

1067.47

914.98

1280.97

27

223.07

312.30

297.43

416.40

396.58

555.21

371.79

520.51

495.72

694.01

594.86

832.81

793.15

1110.41

892.30

1249.21

1115.37

1561.52

1338.44

1873.82

30

302.94

424.12

403.92

565.49

538.56

753.98

504.90

706.86

673.20

942.48

807.84

1130.98

1077.12

1507.97

1211.76

1696.46

1514.70

2120.58

1817.64

2544.70

33

412.24

577.13

549.65

769.51

732.86

1026.01

687.06

961.88

916.08

1282.51

1099.30

1539.01

1465.73

2052.02

1648.94

2308.52

2061.18

2885.65

2473.42

3462.78

36

529.42

741.18

705.89

988.24

941.18

1317.66

882.36

1235.30

1176.48

1647.07

1411.78

1976.49

1882.37

2635.32

2117.66

2964.73

2647.08

3705.91

3176.50

4447.09

镀锌(无润滑)的螺纹联接的拧紧力矩值(单位:N.m
  性能等级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螺纹直径d/mm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3

0.30

0.42

0.40

0.56

0.53

0.74

0.50

0.70

0.66

0.93

0.80

1.12

1.06

1.49

1.20

1.67

1.49

2.09

1.79

2.51

3.5

0.47

0.66

0.63

0.88

0.84

1.17

0.78

1.10

1.04

1.46

1.25

1.75

1.67

2.34

1.88

2.63

2.35

3.29

2.82

3.95

4

0.70

0.97

0.93

1.30

1.24

1.73

1.16

1.62

1.55

2.16

1.85

2.60

2.47

3.46

2.78

3.89

3.48

4.87

4.17

5.84

5

1.41

1.97

1.87

2.62

2.50

3.50

2.34

3.28

3.12

4.37

3.75

5.25

5.00

7.00

5.62

7.87

7.03

9.84

8.43

11.81

6

2.39

3.34

3.18

4.46

4.25

5.94

3.98

5.57

5.31

7.43

6.37

8.91

8.49

11.89

9.55

13.37

11.94

16.72

14.33

20.06

7

4.01

5.61

5.34

7.48

7.12

9.97

6.68

9.35

8.90

12.46

10.68

14.95

14.24

19.94

16.02

22.43

20.03

28.04

24.03

33.65

8

5.80

8.12

7.73

10.82

10.31

14.43

9.66

13.53

12.88

18.04

15.46

21.64

20.61

28.86

23.19

32.47

28.99

40.58

34.78

48.70

10

11.48

16.08

15.31

21.44

20.42

28.58

19.14

26.80

25.52

35.73

30.62

42.87

40.83

57.16

45.94

64.31

57.42

80.39

68.90

96.47

12

20.03

28.04

26.71

37.39

35.61

49.85

33.38

46.74

44.51

62.31

53.41

74.78

71.22

99.70

80.12

112.17

100.15

140.21

120.18

168.25

14

31.88

44.63

42.50

59.51

56.67

79.34

53.13

74.38

70.84

99.18

85.01

119.01

113.34

158.68

127.51

178.52

159.39

223.15

191.27

267.78

16

49.74

69.63

66.32

92.84

88.42

123.79

82.90

116.05

110.53

154.74

132.63

185.69

176.84

247.58

198.95

278.53

248.69

348.16

298.43

417.80

18

68.43

95.80

91.24

127.73

121.65

170.31

114.05

159.67

152.06

212.89

182.48

255.47

243.30

340.62

273.72

383.20

342.14

479.00

410.57

574.80

20

97.02

135.83

129.36

181.10

172.48

241.47

161.70

226.38

215.60

301.84

258.72

362.21

344.96

482.94

388.08

543.31

485.10

679.14

582.12

814.97

22

131.99

184.78

175.98

246.38

234.64

328.50

219.98

307.97

293.30

410.63

351.96

492.75

469.29

657.00

527.95

739.13

659.93

923.91

791.92

1108.69

24

167.75

234.84

223.66

313.13

298.21

417.50

279.58

391.41

372.77

521.88

447.32

626.25

596.43

835.00

670.98

939.38

838.73

1174.22

1006.47

1409.06

27

245.38

343.53

327.18

458.05

436.23

610.73

408.97

572.56

545.29

763.41

654.35

916.09

872.47

1221.45

981.53

1374.14

1226.91

1717.67

1472.29

2061.20

30

333.23

466.53

444.31

622.04

592.42

829.38

555.39

777.55

740.52

1036.73

888.62

1244.07

1184.83

1658.76

1332.94

1866.11

1666.17

2332.64

1999.40

2799.17

33

453.46

634.84

604.61

846.46

806.15

1128.61

755.77

1058.07

1007.69

1410.76

1209.23

1692.92

1612.30

2257.22

1813.84

2539.37

2267.30

3174.22

2720.76

3809.06

36

582.36

815.30

776.48

1087.07

1035.30

1449.42

970.60

1358.83

1294.13

1811.78

1552.95

2174.14

2070.60

2898.85

2329.43

3261.20

2911.79

4076.50

3494.15

4891.80

镀锌(有润滑)的螺纹联接的拧紧力矩值(单位:N.m
  性能等级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螺纹直径d/mm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3

0.24

0.34

0.33

0.46

0.43

0.61

0.41

0.57

0.54

0.76

0.65

0.91

0.87

1.22

0.98

1.37

1.22

1.71

1.47

2.05

3.5

0.38

0.54

0.51

0.72

0.68

0.96

0.64

0.90

0.85

1.20

1.03

1.44

1.37

1.91

1.54

2.15

1.92

2.69

2.31

3.23

4

0.57

0.80

0.76

1.06

1.01

1.42

0.95

1.33

1.26

1.77

1.52

2.12

2.02

2.83

2.28

3.19

2.84

3.98

3.41

4.78

5

1.15

1.61

1.53

2.15

2.04

2.86

1.92

2.68

2.56

3.58

3.07

4.29

4.09

5.73

4.60

6.44

5.75

8.05

6.90

9.66

6

1.95

2.74

2.60

3.65

3.47

4.86

3.26

4.56

4.34

6.08

5.21

7.29

6.95

9.73

7.81

10.94

9.77

13.68

11.72

16.41

7

3.28

4.59

4.37

6.12

5.83

8.16

5.46

7.65

7.28

10.20

8.74

12.24

11.65

16.31

13.11

18.35

16.39

22.94

19.66

27.53

8

4.74

6.64

6.32

8.85

8.43

11.81

7.91

11.07

10.54

14.76

12.65

17.71

16.87

23.61

18.97

26.56

23.72

33.20

28.46

39.84

10

9.40

13.15

12.53

17.54

16.70

23.39

15.66

21.92

20.88

29.23

25.06

35.08

33.41

46.77

37.58

52.62

46.98

65.77

56.38

78.93

12

16.39

22.94

21.85

30.59

29.13

40.79

27.31

38.24

36.42

50.98

43.70

61.18

58.27

81.58

65.55

91.77

81.94

114.72

98.33

137.66

14

26.08

36.51

34.78

48.69

46.37

64.92

43.47

60.86

57.96

81.14

69.55

97.37

92.74

129.83

104.33

146.06

130.41

182.57

156.49

219.09

16

40.69

56.97

54.26

75.96

72.35

101.28

67.82

94.95

90.43

126.60

108.52

151.93

144.69

202.57

162.78

227.89

203.47

284.86

244.17

341.83

18

55.99

78.38

74.65

104.51

99.53

139.35

93.31

130.64

124.42

174.18

149.30

209.02

199.07

278.69

223.95

313.53

279.94

391.91

335.92

470.29

20

79.38

111.13

105.84

148.18

141.12

197.57

132.30

185.22

176.40

246.96

211.68

296.35

282.24

395.14

317.52

444.53

396.90

555.66

476.28

666.79

22

107.99

151.18

143.99

201.58

191.98

268.77

179.98

251.97

239.98

335.97

287.97

403.16

383.96

537.55

431.96

604.74

539.95

755.92

647.94

907.11

24

137.25

192.14

183.00

256.19

243.99

341.59

228.74

320.24

304.99

426.99

365.99

512.39

487.99

683.18

548.99

768.58

686.23

960.72

823.48

1152.87

27

200.77

281.07

267.69

374.76

356.92

499.69

334.61

468.46

446.15

624.61

535.38

749.53

713.84

999.37

803.07

1124.29

1003.83

1405.37

1204.60

1686.44

30

272.65

381.70

363.53

508.94

484.70

678.59

454.41

636.17

605.88

848.23

727.06

1017.88

969.41

1357.17

1090.58

1526.82

1363.23

1908.52

1635.88

2290.23

33

371.01

519.42

494.68

692.56

659.58

923.41

618.35

865.70

824.47

1154.26

989.37

1385.11

1319.16

1846.82

1484.05

2077.67

1855.06

2597.09

2226.07

3116.50

36

476.47

667.06

635.30

889.42

847.07

1185.89

794.12

1111.77

1058.83

1482.36

1270.60

1778.84

1694.13

2371.78

1905.90

2668.26

2382.37

3335.32

2858.85

4002.38

干燥的粗加工表面的螺纹联接的拧紧力矩值(单位:N.m
  性能等级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螺纹直径d/mm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3

0.35

0.57

0.47

0.76

0.63

1.01

0.59

0.95

0.78

1.27

0.94

1.52

1.26

2.03

1.41

2.28

1.77

2.85

2.12

3.42

3.5

0.56

0.90

0.74

1.20

0.99

1.59

0.93

1.49

1.23

1.99

1.48

2.39

1.97

3.19

2.22

3.59

2.78

4.48

3.33

5.38

4

0.82

1.33

1.10

1.77

1.46

2.36

1.37

2.21

1.83

2.95

2.19

3.54

2.92

4.72

3.29

5.31

4.11

6.64

4.93

7.97

5

1.66

2.68

2.22

3.58

2.95

4.77

2.77

4.47

3.69

5.96

4.43

7.16

5.91

9.54

6.65

10.74

8.31

13.42

9.97

16.10

6

2.82

4.56

3.76

6.08

5.02

8.10

4.70

7.60

6.27

10.13

7.53

12.16

10.03

16.21

11.29

18.23

14.11

22.79

16.93

27.35

7

4.73

7.65

6.31

10.20

8.42

13.59

7.89

12.74

10.52

16.99

12.62

20.39

16.83

27.19

18.94

30.59

23.67

38.23

28.40

45.88

8

6.85

11.07

9.14

14.76

12.18

19.68

11.42

18.45

15.23

24.60

18.27

29.51

24.36

39.35

27.41

44.27

34.26

55.34

41.11

66.41

10

13.57

21.92

18.10

29.23

24.13

38.98

22.62

36.54

30.16

48.72

36.19

58.46

48.26

77.95

54.29

87.70

67.86

109.62

81.43

131.54

12

23.67

38.24

31.56

50.98

42.08

67.98

39.45

63.73

52.60

84.97

63.12

101.97

84.17

135.96

94.69

152.95

118.36

191.19

142.03

229.43

14

37.67

60.86

50.23

81.14

66.98

108.19

62.79

101.43

83.72

135.24

100.46

162.29

133.95

216.38

150.70

243.43

188.37

304.29

226.04

365.15

16

58.78

94.95

78.37

126.60

104.50

168.81

97.97

158.26

130.62

211.01

156.75

253.21

209.00

337.61

235.12

379.81

293.90

474.77

352.68

569.72

18

80.87

130.64

107.83

174.18

143.77

232.24

134.78

217.73

179.71

290.30

215.65

348.36

287.54

464.49

323.48

522.55

404.35

653.18

485.22

783.82

20

114.66

185.22

152.88

246.96

203.84

329.28

191.10

308.70

254.80

411.60

305.76

493.92

407.68

658.56

458.64

740.88

573.30

926.10

687.96

1111.32

22

155.98

251.97

207.98

335.97

277.31

447.96

259.97

419.96

346.63

559.94

415.96

671.93

554.61

895.91

623.94

1007.90

779.92

1259.87

935.91

1511.85

24

198.24

320.24

264.33

426.99

352.44

569.32

330.41

533.74

440.54

711.65

528.65

853.98

704.87

1138.64

792.98

1280.97

991.22

1601.21

1189.47

1921.45

27

290.00

468.46

386.66

624.61

515.55

832.81

483.33

780.76

644.44

1041.01

773.32

1249.21

1031.10

1665.62

1159.98

1873.82

1449.98

2342.28

1739.98

2810.73

30

393.82

636.17

525.10

848.23

700.13

1130.98

656.37

1060.29

875.16

1413.72

1050.19

1696.46

1400.26

2261.95

1575.29

2544.70

1969.11

3180.87

2362.93

3817.04

33

535.91

865.70

714.54

1154.26

952.72

1539.01

893.18

1442.83

1190.90

1923.77

1429.08

2308.52

1905.45

3078.03

2143.63

3462.78

2679.53

4328.48

3215.44

5194.17

36

688.24

1111.77

917.65

1482.36

1223.54

1976.49

1147.07

1852.96

1529.42

2470.61

1835.31

2964.73

2447.08

3952.97

2752.96

4447.09

3441.20

5558.87

4129.44

6670.64

精加工表面(无润滑)的螺纹联接的拧紧力矩值(单位:N.m
  性能等级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螺纹直径d/mm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3

0.16

0.23

0.22

0.30

0.29

0.41

0.27

0.38

0.36

0.51

0.43

0.61

0.58

0.81

0.65

0.91

0.81

1.14

0.98

1.37

3.5

0.26

0.36

0.34

0.48

0.46

0.64

0.43

0.60

0.57

0.80

0.68

0.96

0.91

1.28

1.03

1.44

1.28

1.79

1.54

2.15

4

0.38

0.53

0.51

0.71

0.67

0.94

0.63

0.89

0.84

1.18

1.01

1.42

1.35

1.89

1.52

2.12

1.90

2.66

2.28

3.19

5

0.77

1.07

1.02

1.43

1.36

1.91

1.28

1.79

1.70

2.39

2.04

2.86

2.73

3.82

3.07

4.29

3.83

5.37

4.60

6.44

6

1.30

1.82

1.74

2.43

2.32

3.24

2.17

3.04

2.89

4.05

3.47

4.86

4.63

6.48

5.21

7.29

6.51

9.12

7.81

10.94

7

2.18

3.06

2.91

4.08

3.88

5.44

3.64

5.10

4.86

6.80

5.83

8.16

7.77

10.88

8.74

12.24

10.92

15.29

13.11

18.35

8

3.16

4.43

4.22

5.90

5.62

7.87

5.27

7.38

7.03

9.84

8.43

11.81

11.24

15.74

12.65

17.71

15.81

22.14

18.97

26.56

10

6.26

8.77

8.35

11.69

11.14

15.59

10.44

14.62

13.92

19.49

16.70

23.39

22.27

31.18

25.06

35.08

31.32

43.85

37.58

52.62

12

10.93

15.30

14.57

20.39

19.42

27.19

18.21

25.49

24.28

33.99

29.13

40.79

38.85

54.38

43.70

61.18

54.63

76.48

65.55

91.77

14

17.39

24.34

23.18

32.46

30.91

43.28

28.98

40.57

38.64

54.10

46.37

64.92

61.82

86.55

69.55

97.37

86.94

121.72

104.33

146.06

16

27.13

37.98

36.17

50.64

48.23

67.52

45.22

63.30

60.29

84.40

72.35

101.28

96.46

135.05

108.52

151.93

135.65

189.91

162.78

227.89

18

37.32

52.25

49.77

69.67

66.36

92.90

62.21

87.09

82.94

116.12

99.53

139.35

132.71

185.79

149.30

209.02

186.62

261.27

223.95

313.53

20

52.92

74.09

70.56

98.78

94.08

131.71

88.20

123.48

117.60

164.64

141.12

197.57

188.16

263.42

211.68

296.35

264.60

370.44

317.52

444.53

22

71.99

100.79

95.99

134.39

127.99

179.18

119.99

167.98

159.98

223.98

191.98

268.77

255.97

358.36

287.97

403.16

359.96

503.95

431.96

604.74

24

91.50

128.10

122.00

170.80

162.66

227.73

152.50

213.49

203.33

284.66

243.99

341.59

325.32

455.45

365.99

512.39

457.49

640.48

548.99

768.58

27

133.84

187.38

178.46

249.84

237.95

333.12

223.07

312.30

297.43

416.40

356.92

499.69

475.89

666.25

535.38

749.53

669.22

936.91

803.07

1124.29

30

181.76

254.47

242.35

339.29

323.14

452.39

302.94

424.12

403.92

565.49

484.70

678.59

646.27

904.78

727.06

1017.88

908.82

1272.35

1090.58

1526.82

33

247.34

346.28

329.79

461.70

439.72

615.61

412.24

577.13

549.65

769.51

659.58

923.41

879.44

1231.21

989.37

1385.11

1236.71

1731.39

1484.05

2077.67

36

317.65

444.71

423.53

592.95

564.71

790.59

529.42

741.18

705.89

988.24

847.07

1185.89

1129.42

1581.19

1270.60

1778.84

1588.25

2223.55

1905.90

2668.26

精加工表面(有润滑)的螺纹联接的拧紧力矩值(单位:N.m
  性能等级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螺纹直径d/mm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3

0.14

0.19

0.18

0.25

0.24

0.34

0.23

0.32

0.30

0.42

0.36

0.51

0.48

0.68

0.54

0.76

0.68

0.95

0.81

1.14

3.5

0.21

0.30

0.28

0.40

0.38

0.53

0.36

0.50

0.47

0.66

0.57

0.80

0.76

1.06

0.85

1.20

1.07

1.49

1.28

1.79

4

0.32

0.44

0.42

0.59

0.56

0.79

0.53

0.74

0.70

0.98

0.84

1.18

1.12

1.57

1.26

1.77

1.58

2.21

1.90

2.66

5

0.64

0.89

0.85

1.19

1.14

1.59

1.07

1.49

1.42

1.99

1.70

2.39

2.27

3.18

2.56

3.58

3.20

4.47

3.83

5.37

6

1.09

1.52

1.45

2.03

1.93

2.70

1.81

2.53

2.41

3.38

2.89

4.05

3.86

5.40

4.34

6.08

5.43

7.60

6.51

9.12

7

1.82

2.55

2.43

3.40

3.24

4.53

3.03

4.25

4.05

5.66

4.86

6.80

6.47

9.06

7.28

10.20

9.10

12.74

10.92

15.29

8

2.64

3.69

3.51

4.92

4.68

6.56

4.39

6.15

5.86

8.20

7.03

9.84

9.37

13.12

10.54

14.76

13.18

18.45

15.81

22.14

10

5.22

7.31

6.96

9.74

9.28

12.99

8.70

12.18

11.60

16.24

13.92

19.49

18.56

25.98

20.88

29.23

26.10

36.54

31.32

43.85

12

9.10

12.75

12.14

16.99

16.19

22.66

15.17

21.24

20.23

28.32

24.28

33.99

32.37

45.32

36.42

50.98

45.52

63.73

54.63

76.48

14

14.49

20.29

19.32

27.05

25.76

36.06

24.15

33.81

32.20

45.08

38.64

54.10

51.52

72.13

57.96

81.14

72.45

101.43

86.94

121.72

16

22.61

31.65

30.14

42.20

40.19

56.27

37.68

52.75

50.24

70.34

60.29

84.40

80.38

112.54

90.43

126.60

113.04

158.26

135.65

189.91

18

31.10

43.55

41.47

58.06

55.30

77.41

51.84

72.58

69.12

96.77

82.94

116.12

110.59

154.83

124.42

174.18

155.52

217.73

186.62

261.27

20

44.10

61.74

58.80

82.32

78.40

109.76

73.50

102.90

98.00

137.20

117.60

164.64

156.80

219.52

176.40

246.96

220.50

308.70

264.60

370.44

22

59.99

83.99

79.99

111.99

106.66

149.32

99.99

139.99

133.32

186.65

159.98

223.98

213.31

298.64

239.98

335.97

299.97

419.96

359.96

503.95

24

76.25

106.75

101.66

142.33

135.55

189.77

127.08

177.91

169.44

237.22

203.33

284.66

271.10

379.55

304.99

426.99

381.24

533.74

457.49

640.48

27

111.54

156.15

148.72

208.20

198.29

277.60

185.90

260.25

247.86

347.00

297.43

416.40

396.58

555.21

446.15

624.61

557.69

780.76

669.22

936.91

30

151.47

212.06

201.96

282.74

269.28

376.99

252.45

353.43

336.60

471.24

403.92

565.49

538.56

753.98

605.88

848.23

757.35

1060.29

908.82

1272.35

33

206.12

288.57

274.82

384.75

366.43

513.00

343.53

480.94

458.04

641.26

549.65

769.51

732.86

1026.01

824.47

1154.26

1030.59

1442.83

1236.71

1731.39

36

264.71

370.59

352.94

494.12

470.59

658.83

441.18

617.65

588.24

823.54

705.89

988.24

941.18

1317.66

1058.83

1482.36

1323.54

1852.96

1588.25

2223.55

一般表面(无润滑)的螺纹联接的拧紧力矩值(单位:N.m
  性能等  级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螺纹直径d/mm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3

0.24

0.40

0.33

0.53

0.43

0.71

0.41

0.67

0.54

0.89

0.65

1.06

0.87

1.42

0.98

1.60

1.22

2.00

1.47

2.40

3.5

0.38

0.63

0.51

0.84

0.68

1.12

0.64

1.05

0.85

1.40

1.03

1.67

1.37

2.23

1.54

2.51

1.92

3.14

2.31

3.77

4

0.57

0.93

0.76

1.24

1.01

1.65

0.95

1.55

1.26

2.07

1.52

2.48

2.02

3.30

2.28

3.72

2.84

4.65

3.41

5.58

5

1.15

1.88

1.53

2.50

2.04

3.34

1.92

3.13

2.56

4.17

3.07

5.01

4.09

6.68

4.60

7.51

5.75

9.39

6.90

11.27

6

1.95

3.19

2.60

4.25

3.47

5.67

3.26

5.32

4.34

7.09

5.21

8.51

6.95

11.35

7.81

12.76

9.77

15.96

11.72

19.15

7

3.28

5.35

4.37

7.14

5.83

9.52

5.46

8.92

7.28

11.90

8.74

14.27

11.65

19.03

13.11

21.41

16.39

26.76

19.66

32.12

8

4.74

7.75

6.32

10.33

8.43

13.77

7.91

12.91

10.54

17.22

12.65

20.66

16.87

27.55

18.97

30.99

23.72

38.74

28.46

46.48

10

9.40

15.35

12.53

20.46

16.70

27.28

15.66

25.58

20.88

34.10

25.06

40.92

33.41

54.57

37.58

61.39

46.98

76.73

56.38

92.08

12

16.39

26.77

21.85

35.69

29.13

47.59

27.31

44.61

36.42

59.48

43.70

71.38

58.27

95.17

65.55

107.07

81.94

133.83

98.33

160.60

14

26.08

42.60

34.78

56.80

46.37

75.73

43.47

71.00

57.96

94.67

69.55

113.60

92.74

151.47

104.33

170.40

130.41

213.00

156.49

255.60

16

40.69

66.47

54.26

88.62

72.35

118.16

67.82

110.78

90.43

147.71

108.52

177.25

144.69

236.33

162.78

265.87

203.47

332.34

244.17

398.81

18

55.99

91.45

74.65

121.93

99.53

162.57

93.31

152.41

124.42

203.21

149.30

243.86

199.07

325.14

223.95

365.78

279.94

457.23

335.92

548.67

20

79.38

129.65

105.84

172.87

141.12

230.50

132.30

216.09

176.40

288.12

211.68

345.74

282.24

460.99

317.52

518.62

396.90

648.27

476.28

777.92

22

107.99

176.38

143.99

235.18

191.98

313.57

179.98

293.97

239.98

391.96

287.97

470.35

383.96

627.14

431.96

705.53

539.95

881.91

647.94

1058.29

24

137.25

224.17

183.00

298.89

243.99

398.52

228.74

373.62

304.99

498.15

365.99

597.78

487.99

797.05

548.99

896.68

686.23

1120.85

823.48

1345.01

27

200.77

327.92

267.69

437.23

356.92

582.97

334.61

546.53

446.15

728.71

535.38

874.45

713.84

1165.93

803.07

1311.68

1003.83

1639.59

1204.60

1967.51

30

272.65

445.32

363.53

593.76

484.70

791.68

454.41

742.20

605.88

989.60

727.06

1187.52

969.41

1583.37

1090.58

1781.29

1363.23

2226.61

1635.88

2671.93

33

371.01

605.99

494.68

807.98

659.58

1077.31

618.35

1009.98

824.47

1346.64

989.37

1615.97

1319.16

2154.62

1484.05

2423.95

1855.06

3029.93

2226.07

3635.92

36

476.47

778.24

635.30

1037.66

847.07

1383.54

794.12

1297.07

1058.83

1729.43

1270.60

2075.31

1694.13

2767.08

1905.90

3112.97

2382.37

3891.21

2858.85

4669.45

三、螺栓扭紧的力矩计算方法
d螺纹公称直径,mm
F0预紧力,N
K拧紧力矩系数
T拧紧力矩
d2螺纹中径,mm
ω螺纹升角
ρv 螺纹当量摩擦角
μ螺母与被连接件的支承面间的摩托擦因数
Dw与支承平面连接的螺母或者垫圈的直径
d0螺纹外径

网友:
供参考                                                                            螺纹紧固件拧紧扭矩a:机械性能为4.8级的螺栓、螺钉和螺柱,其拧紧扭矩表:

螺纹直径

mm

螺距

mm

N·m

(kgf·m)

N·m

(kgf·m)

N·m

(kgf·m)

6

1

4.5

(0.5)

6.0

(0.6)

3.0

(0.3)

8

1.25

10.6

(1.1)

14.0

(1.4)

7.0

(0.7)

8

1

11.0

(1.1)

15.0

(1.5)

8.0

(0.8)

10

1.5

26.0

(2.7)

33.0

(3.4)

19.0

(1.9)

10

1.25

28.0

(2.9)

34.0

(3.5)

22.0

(2.2)

10

1

29.0

(3.0)

35.0

(3.6)

23.0

(2.3)

12

1.75

45.0

(4.6)

53.0

(5.4)

37.0

(3.8)

12

1.5

47.0

(4.8)

56.0

(5.7)

38.0

(3.9)

12

1.25

50.0

(5.1)

60.0

(6.1)

40.0

(4.1)

14

2

81.0

(8.3)

95.0

(9.7)

62.0

(6.3)

14

1.5

90.0

(9.2)

105.0

(10.7)

68.0

(6.9)

16

2

124.0

(12.6)

150.0

(15.3)

98.0

(10.0)

16

1.5

132.0

(13.5)

160.0

(16.3)

101.0

(10.3)

b: 机械性能为8.8级的螺栓、螺钉和螺柱,其拧紧扭矩表:

螺纹直径

mm

螺距

mm

N·m

(kgf·m)

N·m

(kgf·m)

N·m

(kgf·m)

6

1

9

(0.9)

12

(1.2)

6

(0.6)

8

1.25

23

(2.3)

26

(2.7)

16

(1.6)

8

1

25

(2.5)

28

(2.9)

17

(1.7)

10

1.5

59

(6.0)

75

(7.6)

37

(3.8)

10

1.25

63

(6.4)

79

(8.1)

45

(4.6)

10

1

64

(6.5)

80

(8.2)

46

(4.7)

12

1.75

95

(9.7)

111

(11.3)

73

(7.4)

12

1.5

97

(9.9)

113

(11.5)

75

(7.6)

12

1.25

99

(10.1)

115

(11.7)

78

(8.0)

14

2

160

(16.3)

185

(18.9)

122

(12.4)

14

1.5

180

(18.3)

205

(20.9)

146

(14.9)

16

2

215

(21.9)

245

(25.0)

182

(18.6)

16

1.5

240

(24.5)

270

(27.5)

199

(20.3)

c:机械性能为10.9级的螺栓和螺柱,其拧紧扭矩表4:

螺纹直径

mm

螺距

mm

N·m

(kgf·m)

N·m

(kgf·m)

N·m

(kgf·m)

10

1.5

74

(7.5)

90

(9.2)

52

(5.3)

10

1.25

78

(8.0)

93

(9.5)

63

(6.1)

10

1

80

(8.2)

95

(9.7)

65

(6.6)

12

1.75

140

(14.3)

156

(15.9)

105

(10.7)

12

1.5

142

(14.5)

158

(16.1)

106

(10.8)

12

1.25

145

(14.8)

161

(16.4)

108

(11.0)

14

2

175

(17.8)

200

(20.4)

141

(14.4)

14

1.5

210

(21.4)

235

(24.0)

178

(18.1)

16

2

280

(28.5)

310

(31.6)

200

(20.4)

16

1.5

305

(31.1)

335

(34.1)

240

(24.5)

网友:
谢谢分享,能传网盘吗,谢谢

网友:
这么详细,赞!学习的好帮手。

网友:
楼主辛苦考证一下:螺纹连接的二个摩擦系数的资料:支承面摩擦系数和螺纹摩擦系数。

网友:
谢谢分享!% Q7 y  x7 K0 T(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