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热处理对有限元分析的影响

楼主(2016-09-23):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实验或者分析过。
举个例子,比如一个齿轮我们就设定整体为一个材料,根据实际受力情况进行有限元分析。
如果实际上这个齿轮表面进行了淬硬,那么分析结果和实际是否会有较大偏差。尤其是最大应力的值是否会有较大偏差

网友:
有限元分析里面也没有热处理的模块

网友:
淬硬对受力应该没有影响,只是耐磨而已。调质应该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谓热处理的深度,才多少,薄薄的表面硬度这玩意不能改变什么。

我觉得这两方面是有关系的,楼主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热处理是改善零件的力学性能,有限元分析是展示零件的力学状态,应力是两者的结合点。欢迎大侠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两方面是有关系的,楼主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热处理是改善零件的力学性能,有限元分析是展示零件 ...

我也觉得是,轴和齿轮等零件热处理后,性能大幅提升,硬度增加,耐磨性提高,有限元分析对这个不理会吧?如果忽略,这个分析至少是不完全准确的。

网友:
记得以前简单用过,好像有热处理这一选项。

楼主:
淬硬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提这个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讨论平时热处理影响金相结构的时候,是否会影响用于有限元分析的各种参数,比如会不会影响它各项同性的程度,从而使内力分布发生变化,从而使得结果不同。

网友:
有专门做热处理的有限元软件。至于是否能把热处理完了再做其他分析的还没看到(我也许看的少)。一般得到材料性能简单点的就是打硬度换算成强度。复杂的要做测试,把不同层次的性能都赋值会很复杂。
MSC的软件对这方面比较强大,估计会有私人定制的二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