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师傅,热量换算

楼主(2016-09-23):
用5度的水去冷却2吨的物料,物料也是水,水的温度是125度,需要降到15度,求需要5度的冷却水多少量
  感谢之前的几位师傅,现在我算出来冷却水的量约2吨。
在这个基础上,冷却罐内有2吨的5度冷却水,通过物料罐的夹层来冷却物料,冷却水持续供给后回收到这个冷却罐内,这个过程中物料从125度降至15度,冷却罐内的水温是多少度

网友A:
肯定不会比15高的

网友B:
请问你冷却需要的水大约是2吨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我计算了,如果用5度的水去冷却,冷却水也上升到15度的话(即都为15度),要22吨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冷却需要的水大约是2吨怎么算出来的?

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点评):
那你肯定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计算了,如果用5度的水去冷却,冷却水也上升到15度的话(即都为15度),要22吨水。

请问是怎么计算的,我想知道整个过程冷却水回流过来温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会比15高的

请问为什么,能否给个大概的解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怎么计算的,我想知道整个过程冷却水回流过来温度是多少

正常想一下,你的计算都肯定错啦,冷却125度的2吨水(水好像也不能达到115度吧,水蒸气?),用5度的水冷却,顶多到15度,肯定不可能只用2吨水。
计算:
能量公式Q=C*m*(t-t0).
C水=1千卡/(kg*度)

1*2吨*(125-15)=1*X*(15-5)
X=22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能否给个大概的解释,谢谢

如果冷却水的量刚好的话,最终也是15度而已,高于15还能对比15低的冷却吗、显然是加热了。哈哈
而且你的2吨不对吧,温度变化110/10=11,那么量至少2*11=2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