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团队设计重名问题

楼主(2016-09-23):
       一条很大的组装生产线,包括很多机台,由几个工程师(A,B,C)设计,最后的总工程师如何把各个机台的图纸汇总装配?       我遇到的问题是:每个工程师都会自己建一个文件夹,都有一个自己的总图A1;B1;C1;然后大家把自己的文件夹给我,我组装成一个总装配体00,里面包括A1;B1;C1;但这样会有很多文件重名,相互覆盖,出现错误,最明显的是调出来的各个气缸,子文件名都是1,2,3,装起来后全部重名了。
       各位朋友,请问你们是怎么操作的,希望不吝指教,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6-9-23 14:19):
谢谢各位,现在还在方案阶段,而且中间大家不断更改,不断汇总,所以现阶段不会用图号命名。至于大家说的打包加后缀功能,比较麻烦,因为相同的气缸,标准件,大家用不同的后缀,会变成不同的零件。

网友A:
图纸管理不行,让他们以图号命名。我们公司的图纸别说项目内重号了。就连十年以前的图都不能重名,除非已确认那图不要了,借用的时候也不建议改名,一种件一般只有一种图号。

网友:
先把图纸的命名、模板、材料、路径、存储位置等等规则制定好,不然会很难受的,特别是多人协作。

网友:
只能改了,可能有点烦,一个人的不用改,另外二个人的都要改。
其实这个在设计之前就应该要协调好,不要重复。
现在这些外国先进的三维设计软件都完美支持中文了,其实可以在文件名上用图号再加上完整的中文名,肯定不会重复。

网友:
对于项目建立之初大家要分配好图号。
项目已经结束的利用SW打包功能,给不同工站分配前缀或者后缀后装配。这时候会有同件不同名,这个没关系,至少不会出现错误,只是后期会浪费一点时间。

网友:
图号命名也是个学问,越大越久的公司越注重这个标准化。

网友B:
一看就知道很不专业 图纸命名编号这是基本功啊画图工们连这个常识都不懂?

网友:
楼主,很简单,让每个人的图档重新“打包”(SolidWorks功能),打包时勾选添加前缀或者后缀,就不会再存在重名的问题了

网友:
用了SW,就不能用CAD的图纸管理思路了,这是基本知识啊。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还在方案阶段,而且中间大家不断更改,不断汇总,所以现阶段不会用图号命名。至于大家说的打包加后缀功能,比较麻烦,因为相同的气缸,标准件,大家用不同的后缀,会变成不同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管理不行,让他们以图号命名。我们公司的图纸别说项目内重号了。就连十年以前的图都不能重名,除非已确 ...

现在还在方案阶段,而且中间大家不断更改,不断汇总,所以现阶段不会用图号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很不专业 图纸命名编号这是基本功啊画图工们连这个常识都不懂?

做方案难道要每个零件命图号吗?而且气缸是调出来的,气缸的子文件名都是早就命好的,这个也去更改吗?

网友B:
不管怎么说先前的工作是不是给后续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不好好反思反倒浪费时间在这儿狡辩
错上加错

网友C:
1、统一零部件命名规则,最好能建立标准件库
2、服务器内建立共用工作文件夹,尽量避免在个人电脑上工作
3、已用、未用图号通过excel表格统一管理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统一零部件命名规则,最好能建立标准件库
2、服务器内建立共用工作文件夹,尽量避免在个人电脑上工作
3 ...

嗯不错 是个好办法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说先前的工作是不是给后续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不好好反思反倒浪费时间在这儿狡辩
错上加错

什么狡辩,我工作八年了,去过那么多公司,没见谁做方案就把图号写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狡辩,我工作八年了,去过那么多公司,没见谁做方案就把图号写上去的。

设计用临时图号也是图号啊
在SW里,一般来说文件名就是图号

网友D:
一、利用“SW打包功能”加前缀或后缀是中国式投机取巧,一张图纸(包括3D初始模型)必有拥有它自己特有的属性。一个零件的诞生,必须赋予它特有的图号,如无此图号,还不如回家抱孩子
二、如实在有那么懒惰的人,不想编图号,可以先新建装配体,装配体中可以新建虚拟零件。里边的虚拟零件是跟这个装配体的名字的。

三、亚德客、SMC一般导出3D模型后,同类型的气缸中有一些零件是同名称的。每个人导入后,项目一大的话难免有一些冲突。特别是输出.step的格式的,里边的名称都是1.2.3.4.5等。这个时候需要把名称全部更改掉,不然后面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利用“SW打包功能”加前缀或后缀是中国式投机取巧,一张图纸(包括3D初始模型)必有拥有它自己特有的属 ...

恩,真正使用的回答。
一般我们项目立项才会分配图号给你,图号都要申请的。
如果用虚拟文件,后面怎么转成正常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在方案阶段,而且中间大家不断更改,不断汇总,所以现阶段不会用图号命名。

那就可以用虚拟零件来做,但是方案项目应该有方案编号。一个很大的缺陷,你的工作报表没有办法写。

实施项目有制定的编号,方案项目也有制定的编号,前期把图号都编辑好了,后续可以直接打包替换方案号到项目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方案难道要每个零件命图号吗?而且气缸是调出来的,气缸的子文件名都是早就命好的,这个也去更改吗?

如果习惯用“库文件”就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狡辩,我工作八年了,去过那么多公司,没见谁做方案就把图号写上去的。

额,没方案号?
看看吧,我的工作就是项目方案前期策划和已经立项的项目经理

首先做方案就有方案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真正使用的回答。
一般我们项目立项才会分配图号给你,图号都要申请的。
如果用虚拟文件,后面怎么 ...

用虚拟零件后面编辑图号更方便,更好转正常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习惯用“库文件”就好很多

请问库文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库文件是什么意思

做方案、项目时把经常用到的气缸等元器件输出3D时,不要随意的放置,集中起来,放置到一个文件夹下。该配合的配合好,属性填写好。等你画3D、出材料清单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更没有你说的导出的气缸零件名是:1.2.3之类

出材料清单不要太舒服了,名称、型号、品牌、加工类型,直接输出表格

前期的工作是有,后面就简单了

网友(2017-05-25):
引用 网友D:
一、利用“SW打包功能”加前缀或后缀是中国式投机取巧,一张图纸(包括3D初始模型)必有拥有它自己特有的属 ...

此位说的很到位。

网友:
气缸 轴承之类标准件建议使用前就简化成PART,命名规则统一,这样就不会出现你这样的问题了,如果公司肯投入的话,协同设计可以上EPDM,效率会更高,也能更好的配合。

网友:
标准件比如气缸,轴承等只要是尺寸完全一样的重复命名也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