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外圆540的轴,需要多大的钢锭

楼主(2016-09-23):
请问要锻造外圆540的轴,需要多大的钢锭?   谢谢!

网友A:
钢坯直径不一定比轴毛坯大,可以墩粗。究竟用多大规格的钢坯,还要看轴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坯直径不一定比轴毛坯大,可以墩粗。究竟用多大规格的钢坯,还要看轴的长度。

还要根据设备,工艺要求,材料来源等来定

网友:
300X300。

网友(2017-02-09):
根据锻造比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