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PT、G螺纹、公制螺纹的区别

楼主(2016-09-23):
这两天让不同标准的管螺纹连接问题困扰着,今上午查找了一些资料,总结分享如下:

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使其内外螺纹的配合紧密,有直管和锥管两种。
常见的管螺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NPTPTG等。

1: NPT螺纹是美国标准的60度锥管螺纹
2: PT(BSPT)螺纹是欧洲和英联邦55度密封圆锥管螺纹
3: G 螺纹是 55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
  1NPTNational(American)PipeThread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60度椎管螺纹,用于北美地区,国标查阅GB/T12716-1991

  2PTBSPT_British Standard Pipe Thread)是Pipe Thread的缩写,是55度密封圆椎管螺纹,属于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1:16,国标查阅GB/T7306-2000。国内叫法为ZG.

  3G55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G代表圆柱螺纹。国标查阅GB/T7307-2001
       ZG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水管接头都是这样的,国标标注为Rc
公制螺纹与英制螺纹的区别:
  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
  公制螺纹是60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55度牙型,美制螺纹为等腰60
度牙型。

  公制螺纹用公制单位(如mm
),美英制螺纹用英制单位(如英寸);
  另外还有:ISO—公制螺纹标准60度;UN—统一螺纹标准60度;API—美国石油管螺纹标准60度;W—英国惠氏螺纹标准55度;

    公称直径是指所连接的管道直径,显然螺纹直径比公称直径大1/41/21/8是英制螺纹的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

网友A:
水管螺纹是G螺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管螺纹是G螺纹吧?

非密封管螺纹G在接管用于水、气密封时需要缠绕生料带。
密封管螺纹在接管用于水、气密封时不需要缠绕生料带。

网友(点评):
您确定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看看家里的水管接头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点评):
你确定“密封管螺纹在接管用于水、气密封时不需要缠绕生料带。”?

网友(点评):
好像都要缠生料带。

网友(点评):
一般五金店买的自来水管件外丝内丝是什么螺纹?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密封管螺纹制造精度比较高,一般的可靠性不行。

网友(点评):
密封管螺纹精度不够就成了非密封的了,可以在端部加垫片解决。

网友(点评):
端面加垫这个垫的厚度怎么控制?

网友(点评):
自来水管件外丝内丝: 找1份管件的国家标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说下PT, 由于日常气缸接头都是台湾亚德客或者SMC的多,上面的标准都是PT
在日韩用的挺多

网友:
水管螺纹是G螺纹

网友:
非常感谢 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A:
百度知道:常见的管螺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NPT、PT、G等。
1、NPT是National(American)Pipe Thread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60度椎管螺纹,用于北美地区,国标查阅GB/T12716-1991。
2、PT(BSPT)是Pipe Thread 的缩写,是55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于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1:16,国标查阅GB/T7306-2000。国内叫法为ZG.。
3、G是55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G代表圆柱螺纹。
而自来水管接头一般都是是英制管螺纹,也就是螺纹代号是G的螺纹。英制螺纹是螺纹尺寸用英制标注,按外形分圆柱、圆锥两种;按牙型角分55°、60°两种。螺纹中的1/4、1/2、1/8 标记是指螺纹尺寸的直径,单位是英寸。一寸等于8分,1/4 寸就是2分,如此类推。

网友(点评):
但为什么实际管件丝口是有锥度的呢?

网友(点评):
这段回答错误百出,请注意判别。

网友(点评):
最后两句说的1/4等英制尺寸不是指螺纹的直径尺寸,指的是连接管口的内径,换算过来是6.35mm,对应的螺纹尺寸是7/16-20,换算过来是11.11mm。

网友B:
从密封的角度看来,管螺纹可分为三种,用通行的语言来讲,即非密封管螺纹、密封管螺纹与干密封管螺纹。
“非密封管螺纹”即使加生料带也无法密封,必须另外借助垫片或O型圈;而“密封管螺纹”需缠生料带,实测NPT 1/4锥堵缠生料带可以封30MPa的水;而所谓“干密封管螺纹”就是不加填料,按照规定直接拧紧就行,比如NPTF干密封管螺纹,与石油油管TBG螺纹。
G螺纹属于非密封管螺纹,一般靠O型圈或者垫片密封;R螺纹、NPT螺纹属于密封管螺纹。而干密封管螺纹则不是容易加工的,实在说是一门手艺活,很多厂家做的TBG螺纹即使用量规检验合格后仍然会泄漏,缠生料带后才实现密封。
水管螺纹一般是R螺纹。但为什么很多人说也看到水管上有G螺纹呢?我想有两种原因,一种是Rp母螺纹跟G很像;另一种是即使用R公扣缠生料带来拧G母扣,在低压下也是可以密封的。

网友(点评):
为数不多有意义的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密封的角度看来,管螺纹可分为三种,用通行的语言来讲,即非密封管螺纹、密封管螺纹与干密封管螺纹。
“ ...

各种螺纹型号看起来好乱,实际应用更是五花八门。

网友C:
从加工工艺上区分,RP与G螺纹仅仅是公差带不同

网友D:
楼主说的管牙分类差不多都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管牙分类差不多都齐啦。

还有德系的PG螺纹呢

网友E:
PT也叫R螺纹,用于流体密封管螺纹
G螺纹,是用于气体(Gas)密封管螺纹,是平行的圆柱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E:
PT也叫R螺纹,用于流体密封管螺纹
G螺纹,是用于气体(Gas)密封管螺纹,是平行的圆柱螺纹

G螺纹应是非密封性管螺纹。

网友E:
引用 楼主:
G螺纹应是非密封性管螺纹。

非密封性如何用于煤气灶?
wikipedia有taper thread standard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密封性如何用于煤气灶?
wikipedia有taper thread standard很详细

可否粘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太牛了,理清楚这混乱的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知道:常见的管螺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NPT、PT、G等。
1、NPT是National(American)Pipe Thread的缩写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知道:常见的管螺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NPT、PT、G等。
1、NPT是National(American)Pipe Thread的缩写 ...

螺纹的公称直径 除管螺纹以通管的内径(英寸单位)为公称直径外,其他螺纹的公称直径,均以外螺纹的大径为公称直径
百度查的。

网友:
我接触过的水管接头和气动接头都是55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即G螺纹。

网友(2019-09-17):
樓主給力,再次貢獻力作

网友:
一开始还不知道螺纹还有那么多种类,后来细看,连螺纹也藏着那么大的学问

网友(2020-01-06):
简单的螺纹连接怎么选择

网友:
锥管螺纹我每次都记混,每次用都得现查手册,我也是服了。

网友(2021-10-16):
不错,资料全的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C:
从加工工艺上区分,RP与G螺纹仅仅是公差带不同

嗯,对,我们做PR和G一样,底孔直径都一样的,就换个说法,一个老国标,一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密封的角度看来,管螺纹可分为三种,用通行的语言来讲,即非密封管螺纹、密封管螺纹与干密封管螺纹。
“ ...

受益匪浅,说得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