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件分选机

楼主(2016-09-23):
物料混合了,需要把它们分选出来 跪求各位大侠 给点意见 求赐教

网友A:
可以根据,大小、形状、材料、磁性等分拣

网友(点评):
这是要发货的包装吗?醉了。

网友(点评):
发错了 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大小、形状、材料、磁性等分拣

物料混合了,需要把它们分选出来 跪求各位大侠 给点意见 求赐教!!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你这个感觉弄个条缝筛应该差不多,现实应用中有专门用来筛水泥厂钢段的振动筛,能把不同规格的钢段分离开来,和你这个应该是差不了多少吧?

不过要是混合的少了,不值当买个设备来挑选~

网友:
用圆孔,把螺栓分筛出来。

网友:
就这二种?太容易了吧,尺寸差距那么的大,就一个筛子,就能把螺钉筛出来。
如果还有其他开关的,才用考虑设备吧,如震盘之类。

网友:
如果只是这两个零件就好办。用振动器,开出6mm长槽用来漏掉内六角螺钉,剩下的就是另一个零件。

网友:
最简单方法,用现成的振动盘分开,在爬起处临时设个7*7的过道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因为振动爬坡都是纵向前行的!

网友(点评):
对,,,我也是这样想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物料混合了,需要把它们分选出来 跪求各位大侠 给点意见 求赐教!!

成品的物料重量为2克,没分钟需要筛选出50公斤 物料与成品之间有几种东西混杂   还请各位大侠来点高招 振动盘的方法答不到速度要求 设备制造成本过高 所以振动盘方式就不需要考虑。

网友:
做个旋转震动装置,震动底盘开成大于5.5的长孔。

网友(2017-02-22):
圆孔筛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用相机拍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二者的重量差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