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9-23):
1.  如图,深沟球轴承“特别是转速很高时,他比推力轴承还更适合于承受轴向载荷”这是基于什么原理?
2.深沟球轴承不能补偿轴的位置偏差?只不过是小一点吧,还要看游隙大小吧?
3.带填充槽的双列深沟球轴承是什么样的?

楼主:
1.可拆卸的单列角接触球轴承什么样的?
2.单列角接触轴承比深沟球轴承滚动体数量多?单列角接触器球轴承承受轴向力大不是跟接触角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1,可以找个角接触球轴承,实际看一下。 2,接触角大,轴向承载能力肯定大。

网友A:
1,推力轴承的允许转速没有深沟球轴承高,所以,“特别是转速很高时,他比推力轴承还更适合于承受轴向载荷”;2,深沟球轴承内外圈不可分离,因此补偿能力弱。

网友(点评):
不可分离就补偿能力弱?

网友:
"特别是转速很高时,他比推力轴承还更适合于承受轴向载荷":

因为推力轴承回转时,滚动体产生离心力与保持架摩擦发热,极限转速较低。

当然,深沟球轴承的轴向力必须在它的承受范围内。

网友(点评):
深沟球滚动体就不与保持架摩擦发热?

网友(点评):
比较一下两者的离心力的方向就明白了

网友:
个人理解:
深沟球轴承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在高速下承受轴向载荷,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深沟球能有轴向的轻微移动,而印象中,推力轴承是不能承受高速的,好像要与角接触轴承配对使用。
角接触轴承,有3,4点接触形式的,内圈或者外圈是两半的,这个可以拆卸。
至于数量,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一般角接触轴承与滚子轴承配合使用。

网友(点评):
是不是深沟球轴承受轴向力时接触角更小的缘故?

网友(点评):
这里的推力轴承就是指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和接触角有些关系,所以能承受径向与轴向,如果轴向力较大,那么就要推力轴承了。

网友:
个人理解。欢迎拍砖。
1,当转速很高的情况下,推力轴承,离心力很大,有很大的径向力压向滚道,由于接触角的原因,造成滚动体的法向力变的很大。所以在高速情况下承受轴向载荷,一般采用角接触轴承。

2,我认为这一句,作者的意思是,不能将深沟球轴承当做补偿轴向误差的用途。为什么不能补偿轴向误差呢?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点,如果有轻微轴向误差,上下滚道的几何位置变化很大,造成安装游隙变得过盈。
第二点是接触角变化,使球的法向受力放大。
第三点,因为深沟球的滚道都是比较浅的,套圈和挡边交线棱边进入接触区,造成应力巨变。

网友(点评):
1.它是指高速时深沟球更适合

网友(点评):
有游隙肯定有一定的补偿能力,深沟球轴承应该不是无间隙轴承。有没有对深沟球进行预紧的?

网友:
1的问题有一个前提,就是轴向力不大时,“转速很高时,他比推力轴承还更适合于承受轴向载荷。”
因为对于推力球轴承,因高速时,滚动体离心力大,与保持架摩擦发热严重,寿命较低,而深沟球轴承有较深的滚道,可承受轴向力,故当转速很高、轴承载荷不太大时,不用推力球轴承,而用深沟球轴承。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这时,深沟球的接触角更小?

网友(点评):
这个接触角看滚动体的变形,一般来说,深沟球是底部接触力大,而角接触轴承,受力集中在压力角。

网友:
来学习了 轴承学问太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推力轴承的允许转速没有深沟球轴承高,所以,“特别是转速很高时,他比推力轴承还更适合于承受轴向载荷 ...

NU轴承是可分离轴承,(轴的位置偏差)补偿能力就强么?

网友:
我也来猜一个:推力轴承径向滚道尺寸是不稳定的,与上下滚道的间隙、平行度有很大关系,不仅和轴承制造有关,和轴的制造、安装、载荷分布也有很大关系,高速时对滚子运动平稳性影响很大。
而深沟球轴承,滚道是稳定的,主要和轴承加工制造有关。

网友:
图纸是直升机减速机,大家看看图纸支承大伞齿轮的两个并列在一起的轴承是什么类型的?从图中看,这个轴是很短的,还会产生倾覆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