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需要几个螺丝固定?

楼主(2016-09-23):
怎样计算2个两件之间需要几个螺丝固定???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回去看理论力学,静力学还是动力学看实际工况,基础问题,没什么好讲的,自己看书

网友:
翻翻机械设计手册看看理论力学进行力分析

网友:
凭感觉,这个东西一般估计一下就差不多

网友(点评):
这是对于长期从事某一设备设计者来说可以运用的方式,需要经验的。

网友:
功能驱动,这两个面是否需要密封?仅仅是固定的话两个螺栓就可以干掉6个自由度。如果承受压力有需要密封,保险一点三个,要考虑耐久。另外螺栓的材料/服役环境也需要考虑,特别是低温和高温

网友:
建议找本机械设计书,看螺栓连接这一块。

网友:
力学计算,分静载、动载等工况。

网友:
不是承担运动载荷的地方,用力学去定大小、数量的同时还要考虑美观。

网友:
首先受力分析,计算连接这连个件需要大少力可以将其固定住,这个数值是固定值,除非更改设计,否则不会变化。然后在根据空间,面积等约束条件来选择用多大的螺栓及螺栓的数量。

网友:
这个一般不只考虑受力,还有自由度的固定。凭经验,较少用到计算,而且螺钉的力都是很足够的。

楼主:
理论力学没找到答案
举个例子,如图
静止状态,没有其他受力情况,是不是只要四个角上固定就可以。

楼主:
理论力学没找到答案。举个例子
如图,没有任何外力情况下是不是只要固定四个角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