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零件是一次加工完成的,还是分开两个零件加工?

楼主(2016-09-23):
请教大神们,一个简单的加工问题,如图该零件是一次加工完成的,还是分开两个零件加工,加工轴和片板,然后焊接?焊接时要注意轴上的槽与片板有一定的角度,不知道焊接可能保证精度。。

网友:
肯定是两个零件,就算你一次加工,键槽也是最后洗出来的,一样是校正后加工的!

网友:
分两个零件做很方便,如果一个零件那加工就难了。。。片板上加工个轴孔,轴插进去,槽转到位了再焊。

网友:
给个这个图 就想知道就说出怎么干,感觉不靠谱呢

网友:
如果产量极大,也有足够的手段支撑的话,做成模锻件也是有可能的,不过长相会有点变样。

网友A:
两个零件好加工,做成过盈配合,工装保证键槽位置精度,之后在用钎焊(如果零件是不锈钢的话,可以用铜钎焊大批量生产)

网友B:
拆成两个件吧,不然让人笑话。

网友:
新手理解:大批量做型材,切割后,加工

网友:
两个件加工成为组件

网友:
可以是两个零件过盈装配或者焊接。

网友:
我来公布正确答案  板冲压 棒自动车 然后铣键 然后铣扁 插入板 然后冲压卯死  然后表面处理

网友:
一体做,批量不大的话成本会增加

网友:
批量大,而且材质允许,可以压铸,直接一次成型。

网友:
精度高时还得组焊后加工。毕竟焊接形变肯定存在。具体看试制时的CPK值

网友C:
稍微有点机械工艺基本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怎么做,定论:无论单件还是批量都不可能一体做出的,至于怎么做,各有各的办法.

网友:
看来都是两件了

网友:
分开加工

网友:
分两个零件做,精度也可以达到

网友D:
这种活如你所想一样,没人用一件整体加工的。关于定位问题是好解决的,上键槽定位,螺母固定或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活如你所想一样,没人用一件整体加工的。关于定位问题是好解决的,上键槽定位,螺母固定或焊接。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成两个件吧,不然让人笑话。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零件好加工,做成过盈配合,工装保证键槽位置精度,之后在用钎焊(如果零件是不锈钢的话,可以用铜钎焊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微有点机械工艺基本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怎么做,定论:无论单件还是批量都不可能一体做出的,至于怎么做,各 ...

前辈教训的是,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零件好加工,做成过盈配合,工装保证键槽位置精度,之后在用钎焊(如果零件是不锈钢的话,可以用铜钎焊 ...

您好,钎焊或者铜纤焊能保证垂直度吗?会不会焊接后扭的很厉害

网友E:
成本允许可以做成这种结构,轴和板然后再焊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本允许可以做成这种结构,轴和板然后再焊接到一起

您这个方法好,可以考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钎焊或者铜纤焊能保证垂直度吗?会不会焊接后扭的很厉害

定位精度要靠钎焊前压装工位保证。在涂铜膏之前需要将两个零件过盈压装在一起,在这一步用定位工装保证位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要靠钎焊前压装工位保证。在涂铜膏之前需要将两个零件过盈压装在一起,在这一步用定位工装保证位 ...

哦哦。。谢谢您

网友:
两个零件

网友:
这个看你的要求,如果不考虑扭力和拉力那就用两件焊接或者卯接,要求高的工件大的可以考虑缎造,小件的浇筑,一般焊接的基本的可以达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