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联轴器上面的花瓣是怎么画的?

楼主(2016-09-23):
(图片)

楼主:
是不是只知道图片的里面的尺寸还不够?

网友:
楼主是要建模吗?建模没必要这细吧。
有些外形尺寸对了看看样子就行,有些需要细致,有所取舍。

网友:
先确定齿形,然后对照计算方法算好法向,最后画线和成形,

网友:
如果你只是联轴器的应用选型,则不必如此细节

网友:
建模只要画出长度,外径,两头轴径就可以了

楼主:
要运用实际,请告知,帮我救急下也行呀,必当涌泉相报啊

楼主:
我查了很多资料,不过弹性体和联轴器的外形尺寸行业内都一样,不过弹性体的尺寸都没有具体的数据,难道都是自定义的?,我手里有个弹性体,我要制作配合他的联轴器,怎么办?测绘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