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绵真空吸盘的内部结构和原理分析

楼主(2016-09-23):
最近在做一些机械,需要用到海绵真空吸盘,但是网上的海绵真空吸盘的孔比较少

想自己研发一个,但是不知道内部的结构和原理

不知道网友们知道去不,知道的话请告诉小弟吧,感激不尽,谢谢!祝君事业无双!

网友:
很简单:钻孔

网友A:
海绵不能做普通的机加工方式制作的

网友(点评):
材质海棉的话,那只有压实后冲了。

网友(点评):
压实后冲出来的,恢复后尺寸会有变化 的

网友(点评):
冲不够光滑整齐,我们销售的都是用水刀。

网友(点评):
很简单,选好喝孔径相同的钢丝,然后加热,最后在海绵上钻孔!记得戴口罩哦

网友:
海绵好加工,难的是真空发生器

网友:
你是说什么样的海绵吸盘,有图片的话上个图最好了

网友B:
吸什么东西还要订制?上个图,我可以提供一些案例。

网友(2016-11-05):
引用 网友A:
海绵不能做普通的机加工方式制作的

很简单,选好喝孔径相同的钢丝,然后加热,最后在海绵上钻孔!记得戴口罩哦

网友(点评):
感觉不达到想要的加工效果,加热后钻孔,海绵会不会有烫糊的痕迹。

网友:
smc有一款海绵吸盘,请参考

网友:
这个海绵怎么吸东西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感觉很高级的样子

网友(2017-09-21):
引用 网友B:
吸什么东西还要订制?上个图,我可以提供一些案例。

请教下大侠,这种食品包装袋,如果吸取,开口之后,想用剧烈抖动,怕打、倾斜的暴力方式来分离包装袋内的食品,如何解决破真空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设计上可以在吸盘开袋后,袋中插入一个张袋机构,由该机构实现抖动。或者中间再加正压吹气,把袋内的物料吹脱离。不过问一句,包装完干嘛还要分离?

网友(点评):
过期了,换包装呗

网友C:
@ahway 大侠请看这里,详细情况。http://www.cmiw.cn/thread-49254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ahway 大侠请看这里,详细情况。http://www.cmiw.cn/thread-492542-1-1.html

看看这样是否可行:1. 通过一个理料结构实现上料。把包装袋的一边夹住(机械结构或者气爪),水平移动。需要剪切的边向下;

2. 气动剪刀剪口;

3. 侧面加真空开袋,必要时辅助高压气从底部吹气将袋内物料吹走。

网友:
SMC的真空阀  自带破真空啊我的哥

网友:
这种海绵吸盘结构简单得要死,就是一块开孔的海绵,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真空发生器的流量务必够用,要不然你只能吸纸玩了

网友D:
楼上那包装完又拆包的是过期食品再销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那包装完又拆包的是过期食品再销售么

显然不是。看这里:

http://www.cmiw.cn/thread-492542-1-1.html

网友:
主要是真空吸盘吸入量够大,海绵应该只是起缓冲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