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钣金如何展开

楼主(2016-09-23):
solidworks 钣金用的很少,客户来了个二维图,我根据二维图画出三维图,但是尼玛不能展开了。
前面的可以展开,到最后面,添加了一个薄片,就无法展开了。
零件长这样:

源文件我放到百度盘了,2013版本的
源文件
期待大侠帮我看看问题在哪,琢磨一晚上都不行,一个头三个大。

网友A:
你画的步骤有问题。
简单的东西让你复杂化了。

网友:
用cad就能搞定!

网友:
可能是基准面不对。

网友B:
不是你添加薄片特征的问题,而在展开特征上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步骤有问题。
简单的东西让你复杂化了。

求大侠指导,SW实在是用的不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添加薄片特征的问题,而在展开特征上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我这边打开到这一步没问题啊,也能展开

网友C:
第一次玩钣金 请教下楼主 不停的展开跟折叠 跟我这样的画法 在尺寸上会有变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玩钣金 请教下楼主 不停的展开跟折叠 跟我这样的画法 在尺寸上会有变化的吗

你这打不开啊,文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