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箱体材料选择请进~

楼主(2016-09-24):
减速机箱体材料一般有哪几种,什么样的材料比较好?

网友A:
ZG34.45。

网友(点评):
钢是不是有点贵

网友B:
什么类型的减速机箱?

网友:
一般普通的灰铸铁的比较常见,也有用钢板焊接的,还有铸铝件,等等,这些百度上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楼主可以查查看看

网友:
见过的基本都是铸铁的,铸铁相对于钢材稳定性更好。而且减速机外壳不是板材,相对复杂一些,适合铸造特点。

网友C:
没有冲击力的地方用:HT200、HT250(也有用HT150的情况)
承受传动以外冲击力的地方用:HT250、QT450、ZG45,越后面承载能力越好。

网友(点评):
单件小批时用Q235、Q245R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类型的减速机箱?

K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ZG34.45。

减速机一般也不是太贵,只要性能好,不出壳体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冲击力的地方用:HT200、HT250(也有用HT150的情况)
承受传动以外冲击力的地方用:HT250、QT450、ZG45 ...

一直都选国标的,自己家做减速传动装置焊接变形难以控制

网友(点评):
那选这类吧HT200

网友:
焊接箱体用Q235或Q345。

网友:
一般都是成批铸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