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用锤子砸了,这才是轴承拆卸的正确方法

楼主(2016-09-26):
滚动轴承的拆卸,是机械维修中的重要拆卸内容之一。拆卸必须遵照轴承拆装的基本规则,而且还要针对不同的轴承采用不同的拆卸工具和拆卸方法。轴承与轴为紧配合、与座孔为较松配合时,可将轴承与轴一起从壳体中拆出,然后用压力机或其它拆卸工具将轴承从轴上拆下。

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轴承拆卸方法:
1、内/外圈的拆卸。
拆卸过盈配合的外圈,事先在外壳的圆周上设置几处外圈挤压螺杆用螺丝,一面均等地拧紧螺杆,一边拆卸。这些螺杆孔平常盖上盲塞,圆锥滚子轴承等的分离型轴承,在外壳挡肩上设置几处切口,使用垫块,用压力机拆卸,或轻轻敲打着拆卸。

2、圆柱孔轴承的拆卸
用压力机拔出最为简单。此时,要注意让内圈承受其拔力。大型轴承的内圈拆卸采用油压法。通过设置在轴上的油孔加以油压,以使易于拉拔。宽度大的轴承则油压法与拉拔卡具并用,才能拆卸。NU 型、NJ 型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拆卸可以利用感应加热法。在短时间内加热局部,使内圈膨胀后再拉拔的方法。

3、锥孔轴承的拆卸
拆卸比较小型的带紧定套轴承,用紧固在轴上的挡块支撑内圈,将螺母转回几次后,使用垫块用榔头敲打拆卸。大型轴承,利用油压拆卸更加容易,在锥孔轴上的油孔中加压送油,使内圈膨胀拆卸轴承的方法。操作中,有轴承突然脱出的危险,最好将螺母作为挡块使用为好。

4、击卸法
击卸是一种最简单、最常见的拆卸方法。它是借锤击的力量,使相互配合的零件产生位移而互相脱离,达到拆卸目的的一种拆卸方法。机件结构比较简单,零件坚实或一些不重要的部位,大多采用这种方法拆卸。拆卸前,为了减少摩擦力,常在连接处用润滑油浸润。击拆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拆卸方法。击拆常用的工具是手锤,即普通钳工手锤、冲子和垫块。冲子用钢料制成,受锤击的顶部加工成球形,使与工件接触的一端通常镶以软金属,如铜、铝等,并做成平的或适合工件的形状,以保护工件表面不受损伤。击卸时,应根据不同的机件结构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步骤。滑动轴承衬套和滚动轴承外套在孔中都属过盈配合,从孔中取出它们,也常用击卸的方法。击卸时,衬套被锤击的端面应该垫上垫块。击卸小直径的衬套时,最好使用阶梯冲子,冲子的小直径正好与衬套的内孔相配合,冲子的大直径比衬套外径约小0.5mm 左右。对于大直径的衬套和滚动轴承的拆卸,多采用套管。普通小型轴承盖的拆卸,常采用对称地打入斜垫的办法,将轴承盖打开。

5、压卸和拉卸
压卸和拉卸比击卸有很多优点,它施力均匀,力的大小和方向容易控制,能够拆卸较大的零部件和过盈量较大的零部件, 并且这种拆卸方法损坏零件的机会较少。但是,压卸和拉卸需要相应的机械和工具。压卸需要使用压力机床,常用的压力机床有机械压力机、摩擦压力机和液压压力机等。拉卸常使用拉模,拉模有固定臂和活动臂之分,又有二爪和三爪之分,拉模爪子所加的拉力应当加在轴承内圈上,在结构特殊,无法拉住内圈时,可以拉住外圈。

  • · jishu|主题: 58, 订阅: 10

网友:
哈哈,这个确实需要学习下,好多不太好卸下的都是直接上锤子~

网友:
一般的小公司,没有这些工具,还 不舍得买,只有撬棍和锤子。

网友(点评):
说实话了, +++++++++++分,老板舍得买大奔,,,舍得那啥,像样的工具就是没有。。。哈哈哈

网友:
用锤子砸轴承是“危险”动作!!!

网友:
配图不错!
分类建议按液压法、机械法、加热法分类比较好。
另加热法介绍太简单了。

网友:
说的不错,但是现在还是普遍的用锤,或一些硬物去敲砸,最多隔着垫块或者一些减震的东西。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有时工具不全还真是不好拆卸

网友:
学习了,好全面的介绍

网友:
我们都是用锤子的,嘿嘿

网友:
嗯,分析得好

网友:
一般的小公司,没有这些工具,还 不舍得买更不愿意做,只有撬棍和锤子,有些时候正规流程费时间,安装队工作人员才不这样玩呢

网友:
受教了,希望论坛多一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
挺实用的东西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用铜锤砸的

网友:
楼主,如果轴承内圈与轴为过盈配合,同时外圈与孔也是过盈配合,现在要把外圈拆出来,该怎么拆呢?外圈与孔过盈量大概在20丝左右

网友:
就是用一个铜套套上去,我们这种小作坊,找一把锤子都不容易,不讲究,砸坏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2016-12-15):
好材料,学习了。

网友:
有拔轴器吧

网友A(2017-02-12):
我们这儿一般检查有问题了就直接报废    没有再利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儿一般检查有问题了就直接报废    没有再利用过

也不是有钱,他们是轴承有点儿小问题不影响使用的时候就接着用,问题比较严重的就直接暴力拆卸换新的

网友(2017-03-17):
要好好普及一下基础技能!

网友:
有专用的拆卸工具和安装加热工具,这样觉得讲究!

网友(2017-06-20):
锤子不靠谱,轴承都敲坏了

网友(2018-03-24):
这个值得学习,很实用,谢谢

网友(2020-04-07):
很好,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