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零件表面处理

楼主(2016-09-24):
最近在做的机器,外表面是铝合金6061材料,表面处理光亮阳极氧化,现存在的问题是,铝合金比较软,使用时会在表面造成一些划痕,影响外观,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好办法,流转的时候只能小心再小心。如果用喷砂处理表面就是哑光了。

网友B:
铝合金阳极氧化膜局部破损的修复方法
http://www.doc88.com/p-99894472598.html

网友(点评):
楼主主要的问题是划痕影响外观,补膜后划痕还是存在的。而且会很明显。

网友:
硬质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办法,流转的时候只能小心再小心。如果用喷砂处理表面就是哑光了。

换成7075或者做表面硬化可以吗

网友(点评):
硬质氧化后零件表面为暗金色或黑色,厚度会增加0.02-0.2mm,硬度可以到400HV。如果颜色可以接受的话,硬质氧化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氧化的成本大约会贵一倍。

网友(点评):
对,硬质阳极氧化,正常上是划不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阳极氧化膜局部破损的修复方法
http://www.doc88.com/p-99894472598.html

更换材料牌号7075表面硬化可以吗

网友:
7075做硬质氧化可以,氧化后硬度表面可以达到HRC50左右,只要不是很大力的刮擦是没问题的

网友:
硬铝 2A11
超硬铝 7A04
查阅材料手册都有其对应的热处理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材料牌号7075表面硬化可以吗

7075的成本比6061贵很多。普通机器件没有必要用7075,浪费

网友:
封孔好的话不可能

网友:
楼主问题描述的不是很详细啊。所有接触件表面都包覆一层聚氨酯橡胶层怎么样?

网友:
产品是光亮面还是拉丝面,光亮面有划痕会很明显,可以加工后增加拉丝,去除划痕,再做表面处理。

网友:
表面硬质氧化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