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35Cr24Ni7Si2N浇筑件用什么牌号的车刀

楼主(2016-09-24):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超硬合金刀,BN-S20

网友B:
这是什么材料?通俗点叫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材料?通俗点叫法

ZG35Cr26Ni12Si为HXD-ZG系列超强型耐热钢,应用于火电厂、钢厂、热处理等行业,如火电厂、喷煤火嘴、梳行板、输煤管道、钢厂、导板、轧辊、炉排、热处理、料盘、料筐、炉罐、电炉、炉底板、风叶、吊具。其物化特性为耐高温、抗氧化、抗蠕变、抗高流、具有较好的抗疲劳和耐高温性能性(适用温度1100°C),在高温环境下能连续使用,或急冷,急热间断使用,反复使用不易产生热裂现象。

楼主:
耐热合金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硬合金刀,BN-S20

是焊接刀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硬合金刀,BN-S20

哪里有卖BN—S20牌号车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