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滚轮计算

楼主(2016-09-24):
各位大神,如附件图片,谁能给个公式,在已知两个滚轮转速、滚轮尺寸、倾斜角度、工件尺寸时,通过滚轮转速计算出工件前进的速度?

如图,如果其中一段滚轮发生左右摇摆变形,对工件的传进速度有什么影响?

多谢;

网友A:
那是否还要考虑摩擦系数呢?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否还要考虑摩擦系数呢?等答案

理论是工件与滚轮之间无相对运动、即滚轮与工件的线速度相同;
或者如果计算需要的话您可以给随意设置一个摩擦系数;

网友:
实际的东西都在这里啦,测一下1分钟转几圈不就明白啦。

网友:
1.假设两个滚轮直经相等,一轮水平放置另一轮有倾斜,摩擦力足小轮在大轮带动下与大轮一起纯滚动,且水平轮为主动轮,斜轮与之同步。
2.个人判断(1)工件运动方向趋于倾斜轴较高一端,且与主动轮转向有关
               (2)工件运动速度V=ЛD*tgθ*n、D斜轮直径、θ倾斜角、n斜轮转速

网友B:
1,用主动轮转速*夹角正弦*效率系数。
2,长度发生左右摇摆变形,对工件的传进速度有影响

网友C:
主动轮转一圈在工件运动方向产生的位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动轮转一圈在工件运动方向产生的位移量。

如何求出位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主动轮转速*夹角正弦*效率系数。
2,长度发生左右摇摆变形,对工件的传进速度有影响

左右摇摆变形,对传送速度的影响具体是?

网友D:
机械设计手册有,摩擦轮传动,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设计手册有,摩擦轮传动,很详细

摩擦轮传动是指的两个相互压紧的滚轮相互之间传动吧,我这个是一个水平滚轮与一个斜滚轮(两者间有间隙)向前传送其上面的工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