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塑料件的公差问题

楼主(2016-09-24):
目前在做一个关节轴承,轴承中有一个PA66的外圈,与钢制轴承壳体过盈配合,请问这个外圈和内圈接触面的公差应该怎么给啊,是用优选还是有特殊规定,因为PA66的弹性比金属的好啊,同样的过盈装配接触的应该没有金属与金属之间的强,请各路神仙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楼主想想过盈的目的是什么,再来算材料的过盈量过盈量的计算方法社区的帖子很多,楼主搜搜。

网友:
查一下你设计的外圈的变形量有多少,还有你要求的过盈量多大。

网友B:
这种情况要查塑胶专业手册,正象主轴铜套要查滑动轴承手册一样

网友C:
PA66(聚酰胺66或尼龙66)外圈(轴承座)与轴承的钢制外圈的过盈配合,还没有碰到过,查手册,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个人认为这个过盈量应该选择略大一些,因为尼龙比钢料的塑性变形量要大吧。

网友D:
1.应用在什么场合下,也就是工况如何;
2.具体受到多大的力,这个应该估算一下;
3.在受力的情况下,对变形量的要求大小,也就是运行最大变形量是多少;
至少需要考虑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66(聚酰胺66或尼龙66)外圈(轴承座)与轴承的钢制外圈的过盈配合,还没有碰到过,查手册,看有没有这方 ...

谢谢,不过应该是弹性变形吧,塑性变形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要查塑胶专业手册,正象主轴铜套要查滑动轴承手册一样

好的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应用在什么场合下,也就是工况如何;
2.具体受到多大的力,这个应该估算一下;
3.在受力的情况下,对变 ...

工况应该是比较恶劣
这个PA66的外圈就是给关节轴承提供缓冲,提供弹性用的,我感觉跟过盈量的选择关系不是很大,想问问大家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想过盈的目的是什么,再来算材料的过盈量过盈量的计算方法社区的帖子很多,楼主搜搜。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应该是弹性变形吧,塑性变形要坏了

对,应该是弹性变形,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