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这种类似于把手的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6-09-24):
启动讲机器的门锁住!

楼主:
能将门锁住 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累吗 Lever  拉柄

整套功能古文:门栓

网友:
就是一般的门锁吧。

网友:
看了四楼的业终于明白答案了,好多电表箱上的和把手锁一样一样的~

网友:
最简单的门锁。

网友:
简单的门锁

网友:
门锁上的压板。

网友:
整体为手把锁,构件叫搭攀,作用为门闩

网友:
一般叫做门锁,钣金件中经常用到的。长条水平的薄片通俗叫做别针。

网友:
一般管它叫锁舌

网友A:
电器箱的门锁,抽屉的门锁,尤其是下面的圆柱锁,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器箱的门锁,抽屉的门锁,尤其是下面的圆柱锁,很常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