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夹具腔里的蓝色胶是什么胶

楼主(2016-09-24):
如图:这个夹具在内腔内填充了硬的蓝胶。不知道是什么胶的,有点硬。。。。谢谢

网友:
你查查硅胶的硬度有没有达到你触摸的程度

网友A:
涂抹这种胶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看也不该是夹具啊。

网友(点评):
有点像模具。

网友B:
国产可赛新或乐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抹这种胶起什么作用?

那些不规则物体可以通过这个能填充物料间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可赛新或乐泰。

网友:
油漆、乐泰啥的主要是增加防腐性能吧?

网友:
密封胶???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