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间隔子算不算标准件?

楼主(2016-09-24):
在普通的球轴承里,滚珠之间使用保持架约束其间距。
但是在滚珠丝杠里,由于滚道轨迹为异形,无法用刚性的保持架约束滚珠,因此必须使用分立的小型间隔子嵌入相邻的滚珠之间。

我们的结构有一个2mm直径的异形滑道,需要这种间隔子隔开2mm直径的滚珠。网上有做直线轴承的公司弹到这种间隔件,但是不卖:

用量小,我们想如果这种东西有现成的就甭自己设计加工了,买别人家就行了。但是找了一圈找不到。问一下这玩应儿有当标准件卖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只能学习别人的经验自己设计了。

网友:
楼主要做螺母?

楼主:
不做螺母,只是一个非标的需要滚动摩擦的机构。

网友:
尼龙套圈应该可以?找找这样的标准件。

网友A:
这种东西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3213232735&ali_trackid=2:mm_33075817_4252565_59378652:1474709308_2k2_1157027085&spm=a231o.7712113.1004.9.TnW2U9&pvid=200_11.251.246.136_260_14747092910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看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3213232735&ali_trackid=2:mm_33075817_42525 ...

多谢出主意。这种我手里有,如果定制,我也会选自润滑性的尼龙材料。这种套管一般都比较大,内径3mm比我的滚珠外径2mm还大。很多人用来安装电路板。我可能还是得找专用件。

网友B:
你这个叫高级定制了,要自己做的话面临的问题还真不少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叫高级定制了,要自己做的话面临的问题还真不少哇。

主要是太小,一般的大件车削工艺不好搞。估计得开模做尼龙件。

网友C:
用量少,国产的丝杠买个,忍痛拆了吧,不贵千八百块钱。
或者是找丝杠厂家要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量少,国产的丝杠买个,忍痛拆了吧,不贵千八百块钱。
或者是找丝杠厂家要几个。

好的。我电话问问做丝杠的厂子。如果是弹性的,伸直不用关心滚道的轴线长度是不是钢珠球心距的整数倍了。

网友D:
轴承厂等工厂都有这个东西,但应该是其配件,没有单独出售的;或者咨询它们能否订制。

网友E:
不能算,标准件是讲整套,正如滚子轴承讲套,但轴承外圈不算

网友:
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厂等工厂都有这个东西,但应该是其配件,没有单独出售的;或者咨询它们能否订制。

联系了一家江苏的厂子,他们滚珠是直接相互挨着的。估计润滑好的话直接这么干磨也没事。我控制好滚道的路径长度是2mm的整倍数,然后先不放这个间隔子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算,标准件是讲整套,正如滚子轴承讲套,但轴承外圈不算

滚珠有点特殊,因为钢珠是作为标准件散卖的,很容易买到。间隔子跟它关系这么近,所以不敢确定。现在我先单用钢珠试试吧。

网友(点评):
轴承内外圈也一样,滚子可又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