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灯亮,一个人背着大宝剑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24):
       最近一个段子非常火,就是“一个朋友问:故障灯亮,一个人背着大宝剑什么意思?”微信朋友圈里面还贴着一张图,上面是车辆仪表盘上,一个人身上一个斜杠。

不系安全带就会报警,这是一个什么的原理?
      不系安全带会有“宝剑”的图标提示,是因为系统检测到了你没有“拿起大宝剑”,所以,它用声音和图标提示你,那通过什么检测你没有系安全带呢?主要是你的屁股接触到座椅内部的压力传感器,从而决定是否触发安全带提示报警。

      有人说,将传感器之类的部件安置于安全带扣座上,岂用这么复杂?其实不然,假如副驾驶没有坐人,自然也不用系安全带,那么副驾驶的安全带提示就不应该出现警报。因此,以副没有乘客时,安全带提醒装置是不会响的,只有在坐上乘客、安全带未系且车辆行进时警报才会响起。

      当然,上述只是说明一个大致的情况,我们知道它的玄机在于坐垫上,但其功劳则是安全带的提醒装置(SBR)上。SBR装置是由驾驶座安全带触发开关、副驾驶安全带触发开关、副驾驶座压力开关、档位触发开关、扬声电路,以及电源组成。

      其中,电源连接至档位触发开关,档位触发开关分别连接至驾驶座安全带触发开关和副驾驶座压力开关,副驾驶座压力开关与安全带触发开关相串连,副驾驶安全带触发开关和驾驶座安全带压力开关分别连接扬声电路。

     大多数的汽车座椅的坐垫内藏有一个压力式传感开关,当车辆达到一定行驶速度、传感器被触发且未系安全带时,警报才会响起。当然了,假如副驾驶的成员还没有坐上去,就发生了声音警报,那是因为其中一个保险丝烧坏(嫌疑最大),假如排除了保险丝烧坏的问题,那么有可能是座椅的压力传感器坏掉了,而它的更换非常麻烦,需要拆卸座椅拆开表皮,装好后再缝回去。

网友:
学习了,难怪座椅下面有电线

网友A:
啊,原来不系安全带会报警。但事实上许多车子不系安全带也不报警的,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B:
原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原来不系安全带会报警。但事实上许多车子不系安全带也不报警的,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这种电子配置一般是最近几年的新车才有,一些好的车的经典车型都没有
国内市场一个特点是追求外观内饰好看,配置多,就像当初买手机
并不看中耐用,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等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厂家尤其国产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慢慢增加电子配资,像吉利、荣威、奇瑞、广汽都这样

PS: 我老婆之前坐过一次君越的副驾驶,竟然没响。。。同事说她太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样

依靠压力感应器。有人坐上去就会自动感应发出声音提醒,没有人坐上去感应不到压力就不会报警。

网友:
在有的车只要一启动,有压力,发现没有系安全也会进行提示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个段子,却原来是个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