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ug10.0后处理之后生成的程序为什么没有z轴

楼主(2016-09-24):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401488

401488

401489

401489

401490

401490

401491

401491

网友:
是你后处理的问题

网友:
UG里面刀路是正确的话,就是你的后处理器设置错误

楼主:
解决了,是后处理的没选三轴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还有个问题生成程序之后,怎么能让小数点前面有零

网友:
更改后处理可以实现让小数点前面有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