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材料如何加工

楼主(2016-09-25):
各位大神看一下,就是二边突出的用什么加工工艺。材料是20Cr.

楼主:
材料是20Cr

网友A:
图没法看清,圆的凸起应该是线切割咯

网友:
建议楼主放个完整的零件图出来,大家才能看得清楚。

网友:
建议三维图或者清楚一点,模糊一片。

网友:
线切割割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之前没有用过CAD???建议图纸贴完整  还有 不要打开线宽拍照

网友:
先轴成完整轴套,然后锣出来就是。

网友B:
图纸的相关信息不是很清,重点尺寸,表面的粗糙度没清楚。如果只需要轮廓。车完轴后上线割。再对四个小面进度精磨。

网友:
快丝就可以

网友:
只有一个视图,表达不完整。

网友C:
局部图看不清,是轴的话就难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局部图看不清,是轴的话就难做了。

对,跟轴差不多。大批量生产用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的相关信息不是很清,重点尺寸,表面的粗糙度没清楚。如果只需要轮廓。车完轴后上线割。再对四个小面进 ...

批量生产也用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法看清,圆的凸起应该是线切割咯

量大啊,线切割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