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根据实物星形弹性体如何加工星形联轴器

楼主(2016-09-25):
如附件一样,我只有实物弹性体,只能通过测绘吗?

网友:
批量大:用UG逆向造型后进CAM模块--用轮毂铣编程--上CNC完成。
批量小:拿游标卡尺,上CNC用手动配作完成首件,然后把刀路记录下来关作优化,进行手工编程,读入CNC再试作三件,OK拷贝、作图存档
单件:在立铣开粗、修正完成

网友:
这个是标准件,去米思米查找一下,在下载一个附件3D图直接套用就好了啊

网友:
量好联轴器孔位大小,上网买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标准件吧,可能淘宝上就能配到参数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