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转换dwg的宏程序

楼主(2016-09-25):
如题,最近本人在做钣金件的下料图准备传送给车间水刀下料,可是图纸太多了,而且每一张都是简单的重复操作,操作内容如下:打开钣金件——直接另存为dwg格式其它内容不变最后保存dwg图纸——关闭当前图纸。想录制一个宏程序以便其它零件能更快的转换,但本人才疏学浅,又没专业的学习过VB,所以没有成功。因此,想请教各位万能的社友,这个宏程序是无法制作还是什么原因?或者谁有相关宏程序的麻烦分享一下,十分感谢解答!

网友A:
SW打开后不是要先展开然后再保存平板件到DWG?还有正反面怎么确定?

网友B:
默认的选项怎么处理?

网友C:
从零件直接转到CAD就不知道怎么一步到位了,要是多个工程图转CAD那可以试下solidworks 工具--soldworks task schedu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打开后不是要先展开然后再保存平板件到DWG?还有正反面怎么确定?

不用展开,直接保存成dwg就自动是平板模式了,无需区分正反面,没折弯之前两面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的选项怎么处理?

就是默认的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零件直接转到CAD就不知道怎么一步到位了,要是多个工程图转CAD那可以试下solidworks 工具--soldworks tas ...

嗯,这个我知道,而且还可以做成宏,不过我要的只是展开下料图,其它的都是多余的还得一一删除。。

楼主:
大神在哪里?

楼主:
十一都休息了,还是自己顶上去,希望有高人可以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一都休息了,还是自己顶上去,希望有高人可以指点

给你两个函数参考
可以自己查找API
ExportToDWG

ExportFlatPatternView

这两个函数都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并且API都有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两个函数参考
可以自己查找API
这两个函数都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首先感谢社友回复,不过你发的这个怎么复制到txt中呀?复制代码后只有“”ExportToDWG“这个。
还有API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社友回复,不过你发的这个怎么复制到txt中呀?复制代码后只有“”ExportToDWG“这个。
还有API ...

稍微修改了帮助文件里面的代码代码如下

Option Explicit
Dim swApp As SldWorks.SldWorks
Dim sw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swModelDocExt As SldWorks.ModelDocExtension

Dim FileName As String

Dim NewName As String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 = swApp.ActiveDoc

Set swModelDocExt = swModel.Extension

FileName = swModel.GetPathName()
NewName = Left(FileName, Len(FileName) - 7) & ".dwg"

boolstatus = swModel.ExportFlatPatternView(NewName, swExportFlatPatternOption_None)

swModelDocExt.SaveAs NewName, 0, 0, Nothing, longstatus, longwarnings

End Sub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修改了帮助文件里面的代码代码如下

社区果然有高手存在啊!为社区有这样为人解惑的人存在感到欣慰!真心感谢为我解决头疼的问题,不过因为是水刀下料,可不可以转换后不要折弯线?就像默认的那样。忘高手进一步解答。再次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社区果然有高手存在啊!为社区有这样为人解惑的人存在感到欣慰!真心感谢为我解决头疼的问题,不过因为是 ...

移除折弯线代码如下:
Option Explicit

Dim swApp As SldWorks.SldWorks

Dim swModel As SldWorks.ModelDoc2

Dim swModelDocExt As SldWorks.ModelDocExtension
Dim FileName As String

Dim NewName As String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 = swApp.ActiveDoc
Set swModelDocExt = swModel.Extension
FileName = swModel.GetPathName()

NewName = Left(FileName, Len(FileName) - 7) & ".dwg"
boolstatus = swModel.ExportFlatPatternView(NewName, swExportFlatPatternOption_RemoveBends)

swModelDocExt.SaveAs NewName, 0, 0, Nothing, longstatus, longwarnings
End Sub

网友E:
能把这个宏分享一下么?这可以方便做钣金展开的朋友们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这个宏分享一下么?这可以方便做钣金展开的朋友们呀,谢谢

我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移除折弯线代码如下:

太牛了!真心感谢,应社友要求共享该程序不知这个借花献佛可以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这个宏分享一下么?这可以方便做钣金展开的朋友们呀,谢谢

你是专门学过VB吗?还是也是录制的宏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专门学过VB吗?还是也是录制的宏程序?

可以共享的,这些代码是API帮助现成的,我只是稍微更改了一下,符合你的要求而已

我编程只是业余爱好而已,不专业

网友F(2018-05-25):
引用 网友D:
稍微修改了帮助文件里面的代码代码如下

为何我复制代码就出错

网友(2019-08-02):
版本不同还不能直接选用的,楼主是哪版的?

楼主(2020-01-06):
引用 网友F:
为何我复制代码就出错

我2015的可以用的

网友(2021-07-15):
看看,学习一下,攒攒威望

网友(2022-09-08):
你好楼主 为何用这个宏导出的钣金展开图 有的孔大小不对?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