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钨钢钻头的使用

楼主(2016-09-25):
遇到已经硬度在40HRC左右的工件,要钻运水,普通的高速钢麻花钻已经不能很好的钻下去了,所以买了一根钨钢的钻头(yg10x)。

遇到个问题,我用1000-3000的转速钻不下去,掌柜的说“要转速4000-6000才能钻,钨钢和白钢的用法不一样”。

请教一下大神们,钨钢真的要4000+以上的转速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看你钻头的大小了,转速=进给*1000/3.14*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钻头的大小了,转速=进给*1000/3.14*直径

忘记说了, 是8毫米的钻头,1000-3000的转速我都试过,钻下去1-2个毫米就吱吱的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 是8毫米的钻头,1000-3000的转速我都试过,钻下去1-2个毫米就吱吱的响

钻一点后钻不动,一两个毫米也不至于卡住,看下是不是磨损了,硬度不够
40度,试下好点的白钢,或是有涂层的,钨钢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一点后钻不动,一两个毫米也不至于卡住,看下是不是磨损了,硬度不够
40度,试下好点的白钢,或是有涂 ...

是新钻头,没磨损,用高速钢的麻花钻都可以钻下去。

卖钻头那个说要4000-6000的转速

网友C:
可优先按刀具供应商建议的4000转的速度钻一下,试试,并用较低的进给速度。(只有刀具供应商才最清楚他的刀具的最佳切削参数)
没有规定钨钢钻头的转速一定要这么高,通常钻头都用1000-3000转;但你的工件较硬,可能要高点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优先按刀具供应商建议的4000转的速度钻一下,试试,并用较低的进给速度。(只有刀具供应商才最清楚他的刀 ...

多谢,明天上班我试试~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好找答案:把转速降低50%作反向验证,更不行。大胆往上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好找答案:把转速降低50%作反向验证,更不行。大胆往上提。

开始主要怕蹦掉了。。没用过钨钢的钻头

网友(点评):
我知道,所以说先往下试

网友:
加切削液。

网友E:
坐等结果,买的动力头,原定转速950转/分钟,用钨钢钻头上来就崩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结果,买的动力头,原定转速950转/分钟,用钨钢钻头上来就崩刃了

我好像发现问题了,那根钻头好像不直,转起来后钻头有点摆动,因为转速达到了4000+,所以会钻不下去,我又不敢用力压下去,怕蹦掉。

另外,老兄,合金的最好转速要超过2000,不然容易蹦

网友:
我用和楼主同样的钻头   加工的材料是模具钢 硬度HRC55左右   但不像你说的高速  反而是慢速

网友(2017-10-19):
不要加水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