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警报灯ERROR老是闪烁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9-25):
(图片)

网友A:
电池低报警,因为BAT.LOW也红色报警;先换电池,看报警能否消除。

网友B:
电池报警概率大,可一联机,在监控模式,查看故障代码是Mxxxx,对应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低报警,因为BAT.LOW也红色报警;先换电池,看报警能否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报警概率大,可一联机,在监控模式,查看故障代码是Mxxxx,对应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