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条曲线尺寸如何标注

楼主(2016-09-25):
如图,我要为该样条曲线形成的槽标注尺寸,可每次标注时都会出现这样的提示,是什么情况呢?

求赐教

网友:
用线轮毂+最大三点的尺寸。

网友(点评):
面的话要用面轮毂

网友:
人为添加几个定位点,用点间距离标吧。

网友:
提示说的很清楚,莫非你看不懂吗

网友:
按照比例将模型放到坐标系了,查看点位对应的坐标值。

网友:
为什么不做成规则的形状?非用样条曲线不可?

网友:
坐标法标注

网友:
用坐标,高度方向等间隔。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样条曲线啊,别人只好找几个点,然后再穿过点画条曲线拟合一下了,找的点越多,拟合的越准确。

在轮廓上间距一定的地方选择几个点,标明水平距离竖直距离,然后再标个总高总宽就齐了,如果是从中间左右对称的,以中间的辅助线作为水平标注的基准线。

网友B:
样条曲线,不间直线,也不是圆弧,不能像直线和圆弧那样的标注;只能设定几个点,再标注其关键处的尺寸,如总长,总宽、总高,及其他的要标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样条曲线啊,别人只好找几个点,然后再穿过点画条曲线拟合一下了,找的点越多,拟合的越准确。
 ...

领教了,谢谢您。晚上注意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条曲线,不间直线,也不是圆弧,不能像直线和圆弧那样的标注;只能设定几个点,再标注其关键处的尺寸,如 ...

领教了。谢谢您

网友(2017-07-07):
也遇到这样的曲线,真的不到不得已,还是不要用样条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