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轴短了如何解决

楼主(2016-09-25):
图面是一个减速机  我要带动一个驱动轮转动,驱动轮上面是有键槽的,但是现在减速机的轴太短了,我要用什么来解决呢,减速机轴是14的   轮子中
心可以自己加工,孔大小35以内就行

网友:
可以把驱动轮挖成碗形吗?

网友:
加一个联轴器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再做一根轴!轴再和减速机相连!

网友:
减速机输出,转速不会太高,可以做一个轴套适配。

网友:
驱动轮内孔车大,镶加长套紧配后齐缝螺钉加固!

网友:
以前遇过同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重新加工个异形键和中间轮。

网友:
要方便就7#的方法,
常规的方法是给驱动轮单独做根轴轴承架起来,再用联轴器和电机联

网友:
看楼主减速机轴径14mm,料想负载不会太大。不过看楼主这结构,轮子目测40mm宽,不会是想做什么机构的车轮吧?做车轮还是按照8楼的方法吧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先考虑受力,再考虑结构设计,受力大小不同,结构设计就不同。。

网友:
量大直接定做,价格也高不了多少,量小,把减速机拆下来,再车根轴。

网友:
可以在轴的端面钻孔,攻丝,然后在外边增加一个挡板,这应该是比较常用的方式之一。

网友:
轮子做出 凸 型的

网友:
车一根轴,轴与轮子通过键连接,这根轴与左右板增加二个轴承支撑,这根轴与减速器的轴通过联轴器联接。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直接做个轴套套上去

网友:
轮子做径向卸荷,与减速机周间增加过度传动连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