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个问题

楼主(2016-09-25):
1、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用UG后处理出来的程序怎么有多于的圆呢?如图2/3所示
2、这张图纸的粗糙度应该怎么看呢?图纸是日本的,

网友A:
皇军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皇军的图纸

此表已保存

网友B:
1,问题在建模,作图后曲面未求和也会有这种情况。
2,这类大件上CNC,粗糙度按0.8-1.6

网友C:
5年前的图纸,还在用光洁度符号。

网友:
百度百科里查找一下表面光洁度的表,它跟粗糙度之间有个换算关系。

网友D:
这个刀轨那么乱,感觉应该有问题。
或者用UG数控编程的仿真一下,看看具体的刀轨过程。

中日的表面粗糙度对照图:那就是要求Ra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5年前的图纸,还在用光洁度符号。

鬼知道是哪年的图纸?幸好还有几个日本字和中国字一样,才看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刀轨那么乱,感觉应该有问题。
或者用UG数控编程的仿真一下,看看具体的刀轨过程。

谢了,刀轨就是有问题,我用的斯沃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问题在建模,作图后曲面未求和也会有这种情况。
2,这类大件上CNC,粗糙度按0.8-1.6

我再去看看我的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