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件需用什么清洗剂清洗比较好

楼主(2016-09-25):
                 以前做的都是工装没这方面的要求,现在客户要求送过去的零件从里到外要清洗干净,不知道各位同行一般用的什么清洗剂?

                都是非标零件,没必要用超声波清洗,都是放在容器里面然后毛刷刷一下清洗,材质为铝,铁,不锈钢,尼龙等

网友:
这个还跟材料有关系

网友:
洁泉清洗剂
去油污、灰泥、碳黑、霉斑等污物的作用,主要用于代替汽油、煤油和有机溶剂清洗各种机械设备、金属零部件表面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粘附的机油、切削油、润滑防锈油脂及其它各种矿物和动植物油脂、灰尘等,也可用于清洗机床黄袍等油脂氧化物。

网友:
机油、汽油或其它什么的,主要是看要洗掉什么又不影响加工件。

网友:
铝--先汽油后洗洁精,铁--柴油,不锈钢--先汽油后洗洁精,尼龙--洗洁精等

网友:
这个跟材料有关,跟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有关。

网友:
我们使用的碳氢清洗